LPC1788,进入深度睡眠后,LCD唤醒不了。

楼主(2013-12-30):
大家好,我目前在用LPC1788做的一个案子,现在客人要求很低的待机功耗。所以,就得进入深度睡眠模式进行待机。
目前我已经验证了内部SDRAM,外部SDRAM,操作系统内核,从深度睡眠模式唤醒后都可继续运行(分别单独做实验验证)。
但就是LCD显示不了,可能是EMWIN问题,但更可能是LCD硬件没处理好的问题。因为内外部RAM都没改变的话,emwin的变量及上下文应也不受影响。
大家一起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再次初始化LCD

都有重新初始化。
且我也试过,不要emwin,直接用简单的LCD显示例子,睡眠后还是恢复不了!

网友B:
你没把显示不了描述清楚,
比如1788的LCD模块在没在运行,还是被卡死了,DCLK,RGB,HV,DE等是否有输出,是规律输出还是杂乱无章,
LCD屏被重新加电应该正常吧(有些LCD对上电有要求,需要配合RST脚)

另外背光你肯定没忘记打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把显示不了描述清楚,
比如1788的LCD模块在没在运行,还是被卡死了,DCLK,RGB,HV,DE等是否有输出,是规律输 ...

首先,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仿真不了的,所以,也不知卡死到哪里。其次,我打开控制器,接着打开背光,是打不开背开的,而直接打开背光(其实也只是打开背光电源IC的控制脚而),显示的只是一个白屏。

网友:
按照你说的,你LCD在唤醒之后供电都成问题,能这个理解么?

网友B:
睡眠后不仿真,但你可以做一些调试信息输出,如果你程序还在跑说明CPU没死

你可以示波器测量信号输出是否正常,

我只是说某些LCD需要MCU控制一下RST,不然会有不显示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睡眠后不仿真,但你可以做一些调试信息输出,如果你程序还在跑说明CPU没死

你可以示波器测量信号输出是否正 ...

嗯,MCU时钟PLL是要重新设置才行,且都验证过了,就连外部SDRAM,都验证OK(睡眠前全部写一遍内容,唤醒后再所有作一次比较,都OK)。现在就差LCD唤醒不正常(也试过作重新初始化)。

网友B:
内部的LCD模块肯定有状态寄存器的,你可以把这些信息打印出来分析看看什么情况

另外你有必要测试一下挂屏的那20来个信号线的波形

网友:
楼上的建议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的LCD模块肯定有状态寄存器的,你可以把这些信息打印出来分析看看什么情况

另外你有必要测试一下挂屏的 ...

嗯!很不错的建议,假期后回去试试。

网友C:
最稳妥的方法是把所有寄存器的值打出来比对.
另外唤醒到屏初始化之间加个延迟试下,同时保证不要有中断什么的打断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稳妥的方法是把所有寄存器的值打出来比对.
另外唤醒到屏初始化之间加个延迟试下,同时保证不要有中断什么 ...

嗯!不错的建议,谢谢~

网友D:
休眠和上电复位的区别:电源状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休眠和上电复位的区别:电源状态不一样。

这不好解释。其它外设,同样设置,都运行正常呢。如GPIO,SDRAM等!

网友D:
看看LCD的寄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LCD的寄存器了。

嗯,打印出来比较。
休眠前与唤醒后。

网友:
整好了没!

楼主:
多谢关心,还没搞呢,这几天休息!明年再搞,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心,还没搞呢,这几天休息!明年再搞,呵呵!

搞好了发结果!!

楼主:
嗯!这是必须的,一定!

网友E:
等待楼主的结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待楼主的结果。。呵呵

        只能说有个阶段性的结果吧,因为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同时也希望大伙一起分析一下。是这样的:
通过串口把寄存器LPC_SC->LCD_CFG打印出来.sleep前是8,但外中断唤醒后是0,现在是强制把它赋值为原来的8,即:
LPC_SC->LCD_CFG = 8;
ok,这时可唤醒了。
        但是,这唤醒只有在前两分钟内操作是正常的,超过这个时间。按键操作都无效,且屏上面显示很多花花的点点,就如我们以前旧电视的“雪花”。
        我个人怀疑,是由于内部RAM及外部SDRAM,由于sleep后,时钟不再跑,即RAM不再被动态刷新,数据就开始丢失了。就出现了异常。
        现在,当一唤醒,我直接强制它跳到程序开始处,重新执行。就与uboot一样,但是只显示一片白屏。。。
        大伙请分析一下看。

楼主(2014-02-13):
最新进展,没办法找FAE也解决不了,最后与客户讨论,他们也作了一定的让步,现在的办法是:
进入低功耗,当唤醒时,不作任何恢复(重要数据由片内EEPROM保存),直接重启。
相关的数据在进入sleep前存放在EEPROM中,重启后,根据EEPROM的相应值,重新返回到相应的状态中。代码如下:

    /* 设置唤醒中断. */
    NVIC_SetPriority(GPIO_IRQn, 1);
    NVIC_EnableIRQ(GPIO_IRQn);

    /* 保存当前上下文. */
    Eep_contextStore();

    /* 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
    SCB->SCR = 0x4;
    LPC_SC->PCON = 0x8;
    /* Deep Sleep Mode*/
    __WFI();

    /* set the WDT for reset! */
    LPC_WDT->TC = 0xFF;
    LPC_WDT->MOD = 0x3;
    __disable_irq();
    LPC_WDT->FEED = 0xAA;
    LPC_WDT->FEED = 0x55;

    /* 等待看门狗重启. */
    while(1);

网友(2014-04-14):
恩,莫非只能那个方法呢

网友F:
这玩意想数据不被乱掉,进入深度睡眠真的太难了,做不了的,因为有个外部sdram,这玩意要刷新数据的,不然会丢失。还有如果不是低功耗sdram,那样即使mcu睡眠,sdram耗电还是很大。现在他们做的基本都是直接智能手表的,有些是直接整个深度睡眠,按键直接重新启动起来,其他不管了,某些数据丢失免不了,特别是屏显示的。基本上是记下休眠时在哪个界面,启动时进入到那个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想数据不被乱掉,进入深度睡眠真的太难了,做不了的,因为有个外部sdram,这玩意要刷新数据的,不然 ...

嗯,如真的要恢复到相应界面,也就只能靠eeprom来保存相应的上下文了,算是没办法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