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量的不准确??关于ADS1231

楼主(2013-12-30):
我用的采样芯片是ADS1231 TI的芯片, 现在我用串口助手看采的AD码,通过手工计算和显示值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测得不准确,我用10mo 的电阻来测试,测得结果为0,067mO,

我是按照datasheet 上给出的关系来写的程序,现在发现相去很远,大家帮分析下,谁用过这个芯片么??

我用的基准是2.5V,根据手册上的关系应该有如下关系,我测得电压是正电压!

V=ad()*0.5VREF/128*8388607
=1.15949674nV*ad()

电流100mA
R=10V=11.5949674nO*ad()

网友A:
没有满足1231的最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满足1231的最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吧

求大师讲的详细些吧  我采用的是差分接法

楼主:
上图,请大师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满足1231的最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吧

我采用的是差分接入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请大师帮看看

看图就知道了,最低输入要求是1.5V的,设置一个共模电压吧,看你的图很不全,不知道你设置了没有

网友B:
基准很重要,试一下基准用ref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准很重要,试一下基准用ref系列的

不是基准的问题,你没看精度差了一个数量级了?就是285再不准都不会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就知道了,最低输入要求是1.5V的,设置一个共模电压吧,看你的图很不全,不知道你设置了没有 ...

我没有设置这个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基准的问题,你没看精度差了一个数量级了?就是285再不准都不会是这种情况 ...

这个共模电压该如何设置了,我这个图就是 采样的全部了,是完整的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就知道了,最低输入要求是1.5V的,设置一个共模电压吧,看你的图很不全,不知道你设置了没有 ...

是不是应该将285的负端接到VREFN  然后再接到PSW ,PSW内部有一个开关接到GND 的。这是我这个图与它给的例子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基准的问题,你没看精度差了一个数量级了?就是285再不准都不会是这种情况 ...

我的程序如下  :

/**********************************************************************************************
函数名称:ads1231_readcount
函数功能:从ADS1231读取24位数据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其    它:
**********************************************************************************************/
ulong ads1231_readcount(void)
{
   ulong count,ADvr;
   uchar i;
   count=0;
   while(DODR);//DODR=1表示24位数据未准备好,等待! DODR=0,表示24位数据准备完毕
   for(i=0;i<24;i++)
    {
     SCLK=1;//时钟置高,产生上升沿,ads1231发送24位数据的最高位数据
     count=count<<1;//count左移一位,最后一位补零
     SCLK=0;//时钟置低
     if(DODR)count++;//如果发送的数据为0,则此时count最后一位已补零,表明已将ads1231的最高位数据0放入count最后一位
     delay_us(1);                //如果发送的数据为1,则将count加1,count最后一位已补零,加1,则表明已将ads1231最高位数据1放入count最后一位
                                                 //如果发送的数据为0,从低置高需6us,发送的数据为1,从低置高为20us,这是因为发送1时,多执行了一条语句
    }
    SCLK=1;//产生第25个上升沿,强迫DODR为高
    count=count^0x800000;
    SCLK=0;

    ADvr=(count>>8);//取高16位数据,低8位舍去,高位自动补零,即只有低16位有效

    return(ADvr);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将285的负端接到VREFN  然后再接到PSW ,PSW内部有一个开关接到GND 的。这是我这个图与它给的 ...

是把285的负端接到AINN,但这个你要注意,你的输入电压都要叠加到这个共模电压上,你如果前面的电路和这个共地就要看你怎么处理了,你只传个这部分有毛用,想帮你看看你的前端咋改能满足这个共模电压都没戏,PSW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把285的负端接到AINN,但这个你要注意,你的输入电压都要叠加到这个共模电压上,你如果前面的电路和这 ...

这个是很完整的一个模块了,前面就是测量端子,后面接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把285的负端接到AINN,但这个你要注意,你的输入电压都要叠加到这个共模电压上,你如果前面的电路和这 ...

PSW 在芯片内部和GND间有个开关,可以改变芯片的工作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把285的负端接到AINN,但这个你要注意,你的输入电压都要叠加到这个共模电压上,你如果前面的电路和这 ...

这个芯片的GND 和单片机的GND是一个!他的前端是一个恒流源+电阻 ,这两个测试端子,放在电阻的两端  恒流源的地和它们也是一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就知道了,最低输入要求是1.5V的,设置一个共模电压吧,看你的图很不全,不知道你设置了没有 ...

按我现在的接法  我把AINN与GND连起来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的GND 和单片机的GND是一个!他的前端是一个恒流源+电阻 ,这两个测试端子,放在电阻的两端  恒 ...

这样就好多了,虽然看不见你的图纸,但你至少说了是用的恒流测电阻,但你还没有说全,恒流源的电流为多大?既然你说的很不清晰那我也说不了很清楚,那就笼统的说吧,你需要在恒流源测电阻支路中在接地端串联一个电阻,你的检测电压取自于被测电阻。
      看你测的是毫欧,你这种方式做不到高精度,而且你连共模电压都没搞懂也搞不出什么高级玩意,也不用藏着掖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现在的接法  我把AINN与GND连起来不就可以了么

你说这个真的很白,只能说啥叫共模电压就没搞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好多了,虽然看不见你的图纸,但你至少说了是用的恒流测电阻,但你还没有说全,恒流源的电流为多大 ...

恒流源是100mA 这个已经校准过 没有问题 共模的理解 EMC中是线对大地  在这里应该是测试端子对系统参考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好多了,虽然看不见你的图纸,但你至少说了是用的恒流测电阻,但你还没有说全,恒流源的电流为多大 ...

我的恒流源测有一个电阻是作为恒流源的采样电阻这个电组是接GND的,而这个被测电阻在这个采样电阻上端,两个端子分别放在这个待测电阻两端,也就是一个端子放在采样电阻的上端,一个放在待测电阻的上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恒流源测有一个电阻是作为恒流源的采样电阻这个电组是接GND的,而这个被测电阻在这个采样电阻上端, ...

你这个采样电阻是使用的多大?

网友C:
ADS1232和ADS1230刚出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ADS1231还真没用过,看了datasheet,似乎是ADS1230把后面4位的数据位放开了,精度和ADS1230基本一样。

不知道价格如何?这封装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采样电阻是使用的多大?

采样电阻为1o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S1232和ADS1230刚出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个ADS1231还真没用过,看了datasheet,似乎是ADS1230把后面4位的 ...

帮看下我这个接线图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把你完整的电流图贴出来吧,这样说真的很累,
先说你这个采样电阻是不能满足共模电压的最低要求的,如果这个电阻的设置大了又对恒流源的供电电压又要求高了,这是一系列的连锁,你恒流源的是使用哪种形式?OP+MOS?供电电压多高?

网友C:
d6,d7是4.7V 稳压管,接近VCC了,估计进入芯片输入的非线性区了。

另外对这个电路的用法实在感到不解,没有很明白这个电路的测量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6,d7是4.7V 稳压管,接近VCC了,估计进入芯片输入的非线性区了。

另外对这个电路的用法实在感到不解,没 ...

那两个管子是用来做保护的

楼主:
现在就是觉得原理图有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的程序有问题么 ?帮看看,我今天看了下电压基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完整的电流图贴出来吧,这样说真的很累,
先说你这个采样电阻是不能满足共模电压的最低要求的,如果 ...

这是完整的测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采样电阻是使用的多大?

这个是恒流源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恒流源部分

这样就明了多了,既然你的激励电流是100mA,你的供电电压为24V这样就没有什么限制了,你对地的采样电阻应该使用至少15欧以上,而不是1欧。当然采样电阻改变,参考电压也要跟着变才行。
顺便帮你提下,看着你的设计貌似是想往精度发面发展,电阻都用10ppm的,OP都是zero-drift 但你的电位器是用的哪种?普通的3296?一般的3296只能做到100ppm的,另外再说你的电压基准LM285这种基准用在24bit的AD上就寒碜多了,虽然不会特别的不准,但这个基准把你的电阻的优势给磨灭了,再说你的调整管看你用的是达林顿,你的OP输出的最大电流是多少?调整管能可靠工作吗?OP会不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明了多了,既然你的激励电流是100mA,你的供电电压为24V这样就没有什么限制了,你对地的采样电阻应 ...

这是做的第一版,  我对器件认识还没有那么深刻,现在恒流源出100mA 没有发热问题,但是换成1A档后 发热严重,我配了有大面积的散热快  和风扇  !
按你的意思,我目前的问题出现没有满足这个共模电压, 我现在还没有确信是这个问题。
希望你能在器件上给出些建议,我的电阻没有用那么高精度的, 除了了那个恒流源的采样电阻。
LM285用在这里不合适,期望推荐下精度更好的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明了多了,既然你的激励电流是100mA,你的供电电压为24V这样就没有什么限制了,你对地的采样电阻应 ...

我的电位器还行,是比较精密的。
你能推荐下更好的电压基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明了多了,既然你的激励电流是100mA,你的供电电压为24V这样就没有什么限制了,你对地的采样电阻应 ...

这是找到的一个ADS1231设计参考 ,您帮看下 ,好像没有发现这个共模电压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做的第一版,  我对器件认识还没有那么深刻,现在恒流源出100mA 没有发热问题,但是换成1A档后 发热 ...

我说的发热并不是调整管发热而是OP发热,因为达林顿需要的驱动电流较高,OP不一定能满足其驱动电流
既然你是用的TI的AD,那就推荐一个TI的ref吧,REF502x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位器还行,是比较精密的。
你能推荐下更好的电压基准么??

啥电位器?啥型号?我用过的电位器有波恩,村田,还有铂金电位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找到的一个ADS1231设计参考 ,您帮看下 ,好像没有发现这个共模电压的要求 ...

这个手册我没有细读,但大致看了一下,其实ADS1231/ADS1232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用来接惠斯通电桥的,在这个手册中也是给出的惠斯通电桥,这个电桥的加入只要稍注意桥臂的阻值就能满足共模电压的要求。不要怀疑共模电压这一点,是这个AD能正常工作的最基本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册我没有细读,但大致看了一下,其实ADS1231/ADS1232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用来接惠斯通电桥的,在这 ...

我仔细检查了下 程序,也找不出其他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电位器?啥型号?我用过的电位器有波恩,村田,还有铂金电位器

我用的是台湾的 bourn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册我没有细读,但大致看了一下,其实ADS1231/ADS1232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用来接惠斯通电桥的,在这 ...

我打算搭一个电路,验证下这个1.5V电压是不是必须的

楼主:
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我的恒流源是2档可以出100mA和1A档,如果通过改变采样电阻的话,出1A的时候,那这个电压又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台湾的 bourns 的

这个就是波恩,但我用的是哥斯达黎加产的,这个电位器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搭一个电路,验证下这个1.5V电压是不是必须的

在你发给我的参考手册中,其中有一个短路端子J7,这个J7就是用于设置共模电压的,它设置的共模电压是2.5V,但接电桥时是不需要的,接其他形式的信号要按需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我的恒流源是2档可以出100mA和1A档,如果通过改变采样电阻的话,出1A的时候,那这 ...

如果使用1A,你这电路的温度特性肯定很菜,采样电阻只有3W,无需额外搭电路,改取样电阻为>15欧,调整恒流电流到100mA,再接入被测电阻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1A,你这电路的温度特性肯定很菜,采样电阻只有3W,无需额外搭电路,改取样电阻为>15欧,调整恒流 ...

那就按你的思路来做吧,先把100mA的做好。
1A ,我的管子发热很厉害,所以加了风扇和开关电源里面的那种大块散热片
但是如果用1A的话  这个方案可能就不行了。
先不管这么多了。
我先出把100mA的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1A,你这电路的温度特性肯定很菜,采样电阻只有3W,无需额外搭电路,改取样电阻为>15欧,调整恒流 ...

我是这样想的:将采样电阻R16换成20R,R12由220k换成2.4k  紧密电阻换成200欧 这样采样电压100mA*20=2v  2V*(1+2.5k/10k)=2*1.25=2.5V 基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将采样电阻R16换成20R,R12由220k换成2.4k  紧密电阻换成200欧 这样采样电压100mA*20=2v   ...

可以的,你试试吧,不知道你这是要做什么,非要这么高的供电电压,24V,这样你使用100mA 20欧姆,调整管上的散热功率为2.2W,在1A时,调整管上的功率为4W,管子的发热问题会降低,但整个恒流源的动态范围降低了

楼主:
这个是标准定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试试吧,不知道你这是要做什么,非要这么高的供电电压,24V,这样你使用100mA 20欧姆,调整管上 ...

100mA的时候 整个恒流源输出功率2.4W  采样电阻消耗功率0.01*20=0.2W ,待测电阻范围0-200mO 所以大部分功率耗费在管子上也不过2W 左右,发热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肯定是不能出1A了,如果出1A的话,那采样电阻电压就20V 了 已经超出ADS1231的共模电压1.5V---3.5V了,我的ADS1231供电是5V 。按现在这个方案,我的1A 是不能用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mA的时候 整个恒流源输出功率2.4W  采样电阻消耗功率0.01*20=0.2W ,待测电阻范围0-200mO 所以大部分 ...

是的,你的1A这样就用不了,看你的指标你是使用的PGA=128,毫欧表可以考虑使用比例测量,具体内容可以搜索本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试试吧,不知道你这是要做什么,非要这么高的供电电压,24V,这样你使用100mA 20欧姆,调整管上 ...

出1A 时 ,这个时候恒流源的功率是24V*1A=24W  采样电阻20R 则消耗功率20W,那我这个采样电阻得用很大的封装,管子上消耗4W ,这个时候给测试端子提供的电压是20V 超出ADS131共模电压范围了,所以说如果按这个方案来来做,我这个1A的档是不能用了!
我先把100mA的情况弄好吧  ,。
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能够让100mA和1A 两不误了
领导最开始是让只做100mA  档  我加了个1A档,现在只能满足100mA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的1A这样就用不了,看你的指标你是使用的PGA=128,毫欧表可以考虑使用比例测量,具体内容可以搜 ...

是啊,能有更好的方法,两不误么? 我做第二版的时候希望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的1A这样就用不了,看你的指标你是使用的PGA=128,毫欧表可以考虑使用比例测量,具体内容可以搜 ...

发现一个方法,这样做行不行,这样恒流源可以不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的1A这样就用不了,看你的指标你是使用的PGA=128,毫欧表可以考虑使用比例测量,具体内容可以搜 ...

通过上拉电阻将两个测试端子的电压拉到2.5V,这种方法可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上拉电阻将两个测试端子的电压拉到2.5V,这种方法可行么

并不需要把两个AIN都设置,只设置一端就可以了,一般设置AIN-为共模,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样两个端口都设置,被测电阻中有流过的电流吗?无需使用恒流源,使用恒压源也是一样的,这样共模电压还容易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需要把两个AIN都设置,只设置一端就可以了,一般设置AIN-为共模,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样两个端口 ...

那假如我设置一个端子的话,这种方法可行么 ,电阻我可以用大些的,100o的我是随便写的 ,就是把端子拉到1.5V以上
恒流源也是标准规定的 这个不能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假如我设置一个端子的话,这种方法可行么 ,电阻我可以用大些的,100o的我是随便写的 ,就是把端子拉到 ...

看来你就没做功课啊,你还没有理解共模电压,这个电压只要加在任意一个输入端即可,输入电压叠加在这个共模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就没做功课啊,你还没有理解共模电压,这个电压只要加在任意一个输入端即可,输入电压叠加在这个共 ...

行还是不行撒 看你的意思是可行的咯,那我可以不用动恒流源啦  测量的东西我是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就没做功课啊,你还没有理解共模电压,这个电压只要加在任意一个输入端即可,输入电压叠加在这个共 ...

您是经验人士,是专家,知道答案,我可以少走弯路了,如果这种方法可行,恒流源就可以不用动了,我想,把上拉电阻取值为几十K的话,只要保证AIN-对GND为2.5V 就满足了这个条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就没做功课啊,你还没有理解共模电压,这个电压只要加在任意一个输入端即可,输入电压叠加在这个共 ...

增加一个上拉电阻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就没做功课啊,你还没有理解共模电压,这个电压只要加在任意一个输入端即可,输入电压叠加在这个共 ...

我  这个 方法好像不可行,就算是把一个测试端子电压拉高到2.5V。但是当它和待测电阻下端接触的时候相当于接到GND了 ,这样做是没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  这个 方法好像不可行,就算是把一个测试端子电压拉高到2.5V。但是当它和待测电阻下端接触的时候相当 ...

当你把ain-偏置到2.5V时,你的被测电压是需要处理的,最好是和这部分电路不供地,这样你也不理解吗?你这样直接偏置还直接接你的恒流源电路当然不行,你的偏置会直接被外围拉低

这个就是我说的电路,其中下拉电路应使用精密电阻
这个电路直接接入你之前的电路就可以了,无需设置共模电压了

网友D:
长知识,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把ain-偏置到2.5V时,你的被测电压是需要处理的,最好是和这部分电路不供地,这样你也不理解吗?你这 ...

这个RX  是待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把ain-偏置到2.5V时,你的被测电压是需要处理的,最好是和这部分电路不供地,这样你也不理解吗?你这 ...

我主要是不想动恒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知识,有意思

恩,RX是待测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不想动恒流源。

你本来选这个AD就有这个问题,那你有啥办法?凡我见过的内置PGA的AD凡输入阻抗高的都对共模电压有要求。
要不你就把恒流源隔离供电,AD部分设置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来选这个AD就有这个问题,那你有啥办法?凡我见过的内置PGA的AD凡输入阻抗高的都对共模电压有要求。

现在这一版 我还是提高采样电阻的阻值吧,虽然1A这一档不能用了,但是这是计划之外的。把100mA的先做好。
第二版的时候,重新考虑下,AD芯片有没有不需要这个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来选这个AD就有这个问题,那你有啥办法?凡我见过的内置PGA的AD凡输入阻抗高的都对共模电压有要求。

还在么,我想了下,做第二版的时候,可以按照您的建议,将恒流源部分的地隔离出来,然后给AD设置共模电压,这样改动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把ain-偏置到2.5V时,你的被测电压是需要处理的,最好是和这部分电路不供地,这样你也不理解吗?你这 ...

这个图是我将恒流源独立出来后,对ADSD1231的修改图,您看下有没有问题? 现在的恒流源的GND和采样部分的GND 已经不在一起了。我设置了ADS1231的公模电压
因为待测电阻在断开时,开路电压会达到24V 所以在两个测试端子要增加保护电路,我就在他们间加了一个稳压管,不知道这样做可行不??您有        qq号么?想加一个,我第一版就通过增加恒刘元采样电阻值来解决,第二版就这样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来选这个AD就有这个问题,那你有啥办法?凡我见过的内置PGA的AD凡输入阻抗高的都对共模电压有要求。

另外计划是在恒流源增加一个电流采样电路,主要目的是检测100mA 和1A 的电流 我的用的就是AT89S52 没有自带AD,帮推荐一个常用的外置AD,对位数要求不高,8位或者16位都可以,这个电路我还不知道怎么设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一版 我还是提高采样电阻的阻值吧,虽然1A这一档不能用了,但是这是计划之外的。把100mA的先做好。 ...

目前我见过的还真没有,除非你使不使能其内部的buffer,或者外置OP放大,使用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见过的还真没有,除非你使不使能其内部的buffer,或者外置OP放大,使用双电源供电 ...

你有QQ吗? 我现在这个图有什么问题么??把恒刘元的GND独立出来了,设置了共模电压。 但是电流采样电路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如果用电阻采样,GND又不相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QQ吗? 我现在这个图有什么问题么??把恒刘元的GND独立出来了,设置了共模电压。 但是电流采样电路 ...

QQ不怎么登,上班时间也 不让用,看你是24V你是用的开关电源的,2个开关电源要注意是否真的不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不怎么登,上班时间也 不让用,看你是24V你是用的开关电源的,2个开关电源要注意是否真的不共地 ...

24V 是我做的线性电源, 能够做到不共地 ! 电流采样电路我打算用线性光耦来做 有好的型号么推荐  我打算也是通过横流源的采样电阻来获得0.1V(100mA) 1V(1A) 通过光耦隔离送到单片机这边,因为这个时候恒流域的GND已经和单片机的GND 隔开了 我这个方案可行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24V 是我做的线性电源, 能够做到不共地 ! 电流采样电路我打算用线性光耦来做 有好的型号么推荐  我打算 ...

电源部分我都是做的线性电源,没有用开关电源 主要是担心干扰太大

网友:
marshallemon服务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不怎么登,上班时间也 不让用,看你是24V你是用的开关电源的,2个开关电源要注意是否真的不共地 ...

因为我只需要将恒流源的采样电足上的0.1V和1V 转到单片机这一边,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了??而且0.1V和1V 不是连续变化的 只是2个状态,有没有好的采样方案???我没有经验!想到过用互感器,但是觉得成本高了些,现在毫无头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只需要将恒流源的采样电足上的0.1V和1V 转到单片机这一边,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了??而且0.1V和1V 不 ...

唉,你都没说你到底是要做什么,测量的范围,分辨率要求多少,多少位稳定,如果你还要采用ADS1231的话可以使用外置的OP放大,这样再使用内部的PGA=1,这样对共模要求就不高了,最低可以做到-0.1V.
如果可以更换AD的话,那就换个可以使用寄存器控制是否是能buffer的AD,这样不是能buffer对共模电压要求就不高了,但会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对源阻抗的要求,要求源阻抗低到不至于影响你的要求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你都没说你到底是要做什么,测量的范围,分辨率要求多少,多少位稳定,如果你还要采用ADS1231的话可 ...

呵呵 ,电流检测范围100mA-1A  采样电阻用恒流源的采样电阻1R ,这样采样电压范围0.1V-1V,采样精度要求误差在1mA/100mA也就是1%吧。不打算用ADS1231,觉得这个片子贵了些。求推荐性价比较高的。我用的MCU 是AT89S52-24au,引脚足够。求推荐一个合适的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你都没说你到底是要做什么,测量的范围,分辨率要求多少,多少位稳定,如果你还要采用ADS1231的话可 ...

接下来做两件事。1.按你说的思路,提高恒流源采样电阻,然后验证AD1231采样的是否准确,这个事验证后。
                2.第二版设计,将恒流源独立出来,给ADS1231设置共模电压。增加电流采样,检测恒流源的电流,作为单片机判断回路通断,和运算的依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 ,电流检测范围100mA-1A  采样电阻用恒流源的采样电阻1R ,这样采样电压范围0.1V-1V,采样精度要求 ...

电流单位是mA ,能精确到1mA就可以了电流检测范围100mA-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你都没说你到底是要做什么,测量的范围,分辨率要求多少,多少位稳定,如果你还要采用ADS1231的话可 ...

16位的应该够了,希望能推荐TI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电流检测范围100mA-1A  采样电阻用恒流源的采样电阻1R ,这样采样电压范围0.1V-1V,采样精度要求 ...

没明白你这范围是怎么回事?是分成两个档?一个是0~100mA,一个是0~1A档,还是测量范围就是100mA~1A档?我不知道ADS1231多少米,我记得ADS1232貌似也只有15块钱左右,这个片子已经很便宜了,选型这事你还是自己看TI的选型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单位是mA ,能精确到1mA就可以了电流检测范围100mA-1A

既然你是检测电流又搞个恒流源干毛?验证电路的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这范围是怎么回事?是分成两个档?一个是0~100mA,一个是0~1A档,还是测量范围就是100mA~1A档?我不 ...

恒流源是2个档。100mA 档。1A档。电流采样是让单片机知道电流是否达到100mA/1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是检测电流又搞个恒流源干毛?验证电路的可行性?

我是要验证ADS1231设置了这个电压后测量的是不是准确的,确定了,才能做第二版的工作。
加了电流采样,如果是用电阻采样,采样电阻是1O的话,电压是100mV 和 1V ,这个测量值的数量级很大了,所以认为没哟必要用ADS1231了,帮推荐个便宜些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是检测电流又搞个恒流源干毛?验证电路的可行性?

我能保证做的恒流源没问题,但是单片机并不知道,我增加电流采样,是让单片机知道电流达到了恒流值,这样才开始进行计算,同时也可以作为回路通断的判定。就是这2个目的。
ADS1231没那么便宜吧,我买的好像是5美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流源是2个档。100mA 档。1A档。电流采样是让单片机知道电流是否达到100mA/1A . ...

看你的精度要求不高,即便是使用1个档位,你的精度要求也只有1/1000,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建议你使用的架构是采样电阻+OP放大+16bit的AD,采样电阻使用0.1欧,OP放大使用20倍,AD可采用AD7705这种,电压基准使用2.5V的,MC1403即可胜任。如果你还想节约成本,不嫌校准麻烦,可采用采样电阻+16bit的AD,采样电阻使用0.1欧,AD可采用AD7705这种使用内部PGA=32,电压基准使用4.096V的,REF5040即可胜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保证做的恒流源没问题,但是单片机并不知道,我增加电流采样,是让单片机知道电流达到了恒流值,这样 ...

那你验证吧,按我说的,把恒流源的取样电阻加大到20欧可以先测试下看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验证吧,按我说的,把恒流源的取样电阻加大到20欧可以先测试下看正常否 ...

您好,我调整了恒流源电阻为20R 调节恒流源为100mA ,可是测量结果还是不准确。我现在只有再检查我的程序了。感觉改了后,测量值还是发生了变化,但是并不准确,数量级还是一样 10mO的电阻 我测了只有0.4mO
我把我的数据处理程序发了,您帮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ulong Dataprocess(void)

{  float tempRes,k1=11.5763403;
   ulong  Res;

   tempRes=(float)((ads1231_readcount()*k1/100));//单位为mO,扩大10000倍,强制转化为浮点型
   if(tempRes<0)tempRes=0;
   Res=(long)(tempRes);//强制转化为长整型,舍去小数位
   return(Re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验证吧,按我说的,把恒流源的取样电阻加大到20欧可以先测试下看正常否 ...

我接通恒流源,直接短接,然后测量有一个初始值0.415.我在程序里剪掉这个值后
测量结果如下:  10mOy一个  测得结果0.021m   3个 0.104m   5个 0.186m   6个 0.225m
                        100mO  测得 0.3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验证吧,按我说的,把恒流源的取样电阻加大到20欧可以先测试下看正常否 ...

越来越有希望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是检测电流又搞个恒流源干毛?验证电路的可行性?

我找到了程序上的原因。我只取了高16位数据,这导致我的数量级始终不对,今天我没有再舍掉低8位,而是全取了,这样数量级就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验证吧,按我说的,把恒流源的取样电阻加大到20欧可以先测试下看正常否 ...

接下来是准确性了,这个我还在调试

楼主:
上测试数据,用了两种TI的精密电阻 10m和100m的
用的四点测试法, 在没有接入电阻的时候,将恒流源2个输出短接,然后将2个测试端子接在一起 点在恒流源输出2个端子短接的地方,开恒流源测得一个初始值,然后程序中减去这个值
测试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你都没说你到底是要做什么,测量的范围,分辨率要求多少,多少位稳定,如果你还要采用ADS1231的话可 ...

有什么方法能测的更准确吗?
因为没有更好的仪器来校准 我也不知道这些精密电阻真正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验证吧,按我说的,把恒流源的取样电阻加大到20欧可以先测试下看正常否 ...

还发现一个问题,我的显示用的是4位数码管,所以采用三种显示格式  100m以上的显示格式为000.0
                                                                                              10m-99m 显示格式00.00
                                                                                              10m以下的显示格式0.000
单位毫欧,
有四舍五入功能.
10u欧这一位往下就不太稳定了会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验证吧,按我说的,把恒流源的取样电阻加大到20欧可以先测试下看正常否 ...

10u往下,可能是受温度,通电时间这些因数影响吧,因为发热的缘故,可能10u往下就不太能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能测的更准确吗?
因为没有更好的仪器来校准 我也不知道这些精密电阻真正值是多少 ...

看了你的测试数据,虽然不是太准,但已经很接近实际值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测试的,如果想再准确,建议你使用开尔文测试夹+标准电阻来标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10u往下,可能是受温度,通电时间这些因数影响吧,因为发热的缘故,可能10u往下就不太能稳定了 ...

对于10微欧以下不稳定的问题,并不见得是你的采集电路的问题,现在也不排除你的恒流源噪声大,另外采集电路本身的设计更应该注意,强弱信号的分离,以免对采集部分带来更多的噪声,特别是你使用数码管这种DD

网友A:
另外说下,我用过的最好的低阻好像就是伊萨检流电阻了,0.5%
查了下好像绕线电阻RX10能做到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下,我用过的最好的低阻好像就是伊萨检流电阻了,0.5%
查了下好像绕线电阻RX10能做到0.2% ...

谢谢。我的数码感是用max7219驱动的 它自带寄存器器,用起来很方便的
另外开尔文测试夹这是个什么东东了?
恒流源尽管是用线性电源做的,但是我在调试恒流源的时候确实留意到尽管它恒流能力不错,但是确实有一定的纹波。关于强弱电隔离这方面有留意。
如果我做第二版的话能给出关键的几点建议嘛!
我现在想到的:
提高恒流源的精度
布板
能再帮着补充些吗

楼主:
另外说下,我用过的最好的低阻好像就是伊萨检流电阻了,0.5%
查了下好像绕线电阻RX10能做到0.2% ...

上个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下,我用过的最好的低阻好像就是伊萨检流电阻了,0.5%
查了下好像绕线电阻RX10能做到0.2% ...

我用的这两种精密电阻都是百1的进度,这说明我测的还不是很准!
没有用开尔文测试夹真是失败,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数码感是用max7219驱动的 它自带寄存器器,用起来很方便的
另外开尔文测试夹这是个什么东东了 ...

既然你是做小信号,建议你模拟和数字部分电源分立,信号也有隔离的
开夹是专用的四线测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说下,我用过的最好的低阻好像就是伊萨检流电阻了,0.5%
查了下好像绕线电阻RX10能做到0.2% ...[/quote ...

看你界面搞的不错,是用的啥语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这两种精密电阻都是百1的进度,这说明我测的还不是很准!
没有用开尔文测试夹真是失败,没有经验。 ...

低阻测量也是要技术的,要不电桥干啥使?毫欧表干啥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界面搞的不错,是用的啥语言?

labwidows cvi 没有labview推广的好 NI的
我这个采样电路的供电和单片机的供电是一起的,和恒流源没有联系 第二版打算把恒流源的参考和采样电路的参考隔开 恒流源系统独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界面搞的不错,是用的啥语言?

C语言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bwidows cvi 没有labview推广的好 NI的
我这个采样电路的供电和单片机的供电是一起的,和恒流源没有联 ...

我说的是把MCU部分的电源和AD的电源隔离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labwidows cvi 没有labview推广的好 NI的
我这个采样电路的供电和单片机的供电是一起的,和恒流源没有联 ...

原来是labvie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把MCU部分的电源和AD的电源隔离开

这样啊,谢谢了

楼主(2014-03-03):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这范围是怎么回事?是分成两个档?一个是0~100mA,一个是0~1A档,还是测量范围就是100mA~1A档?我不 ...

您好。我把改进后的图发您看看 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把改进后的图发您看看 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谢谢了!

好的,marshallemon@126.com

楼主:
图已经发给您了 盼回复 谢谢

楼主:
您好,不知道您看还没有,给出您的意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不知道您看还没有,给出您的意见吧

最近比较忙,我大致看了一下,感觉用两个AD是不是奢侈了点,其实用1个AD应该就能实现了,1个双通道差分输入AD+一个基准完成电压电流的采样.由于你是两个AD,一个AD设置的共模,另外一个通道没有,不知道这个会相互影响不。另外看你的电压隔离模块输出的假负载的取值貌似不在范围内吧,最小应为额定功率的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比较忙,我大致看了一下,感觉用两个AD是不是奢侈了点,其实用1个AD应该就能实现了,1个双通道差分输 ...

歇息 如果能够简化为一个AD,那是最好的,有合适的推荐么
那个假负载 我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比较忙,我大致看了一下,感觉用两个AD是不是奢侈了点,其实用1个AD应该就能实现了,1个双通道差分输 ...

我想尽量简介 我这个设计在您一说 就不够简洁了,但是我对电流采样和对电压采样要求是不一样的 ,现在电流采样是16位AD 电压采样是24位AD
那么有合适的24位双通道差分芯片么 帮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比较忙,我大致看了一下,感觉用两个AD是不是奢侈了点,其实用1个AD应该就能实现了,1个双通道差分输 ...

我看了AD7705的手册,它有缓冲和非缓冲模式  如果用非缓冲模式的话 应该对共模电压没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比较忙,我大致看了一下,感觉用两个AD是不是奢侈了点,其实用1个AD应该就能实现了,1个双通道差分输 ...

急盼回复 想用足够简洁的方案

网友A:
ADS1232就可以,不要使用内部PGA,使用外置OP放大,电流采集使用1个OP放大即可,对于电压的采集应使用2个OP接成类似仪放的结构进行放大。
你可以使用非缓冲形式,但这个等效输入阻抗较低,会对你的测量精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32就可以,不要使用内部PGA,使用外置OP放大,电流采集使用1个OP放大即可,对于电压的采集应使用2个OP ...

好吧 那我用ADS1232试下 画完图请您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32就可以,不要使用内部PGA,使用外置OP放大,电流采集使用1个OP放大即可,对于电压的采集应使用2个OP ...

这里的外部OP2级放大这块电路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32就可以,不要使用内部PGA,使用外置OP放大,电流采集使用1个OP放大即可,对于电压的采集应使用2个OP ...

这个片子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32就可以,不要使用内部PGA,使用外置OP放大,电流采集使用1个OP放大即可,对于电压的采集应使用2个OP ...

认真想了下,如果现在我这个方案能够保证精度的话 也是可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外部OP2级放大这块电路没有做过

使用2个或3个OP接成仪放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个或3个OP接成仪放的结构

我再认真看看ADS1232的资料吧 这个片子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E:
爪机,看不到图,恒流源,采样电阻,2.5v基准(加扩流)串在一起,1231接在采样电阻的两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爪机,看不到图,恒流源,采样电阻,2.5v基准(加扩流)串在一起,1231接在采样电阻的两端即可! ...

哈哈楼上错过了讨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个或3个OP接成仪放的结构

我看了下ADS1232的价格。综合看了下 用ADS1232的方案应该要便宜些 哈哈 那我就这么干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验证吧,按我说的,把恒流源的取样电阻加大到20欧可以先测试下看正常否 ...

你好,问下我现在用ADS1232,按照您的建议,就是二级OP的电路信号的输入端 不知道怎么接了,因为输入是差分信号,这个输入的信号该如何接到这个两级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个或3个OP接成仪放的结构

急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个或3个OP接成仪放的结构

这个接法遇到的问题是这个差分信号该如何接进去?这个我现在卡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个或3个OP接成仪放的结构

认真想了下,目前遇到的是2个问题
1. 两级OP放大 差分信号接入的情况
2. 两个通道不知道能不能同时工作,我注意到有个通道选择引脚,这样的话 我只能交替让两个通道工作??这样子软件可以实现么?
看到后请您回复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接法遇到的问题是这个差分信号该如何接进去?这个我现在卡在这里了! ...

http://wenku.baidu.com/view/d8850d31482fb4daa58d4bf4.html
类似于这种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认真想了下,目前遇到的是2个问题
1. 两级OP放大 差分信号接入的情况
2. 两个通道不知道能不能同时工作, ...

同时工作肯定是不行的,分时是可以的,2个通道采集而已,代码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工作肯定是不行的,分时是可以的,2个通道采集而已,代码可以实现的 ...

我理解错误了仪表运放的结构 以为就是2级级联  那么为什么不用一个仪表放大器里解决了》
如果用2到3个运放 我不能保证一次设计的成功型
如果用一个差分输入的仪表运放 来放大128倍来代替ADS1232内部的那个运放 这样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工作肯定是不行的,分时是可以的,2个通道采集而已,代码可以实现的 ...

想听下您的意见? 如果用仪表运放,可不可以了

网友:
哇,不错奥。标记一下。日后借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错误了仪表运放的结构 以为就是2级级联  那么为什么不用一个仪表放大器里解决了》
如果用2到3个运 ...

可以使用仪放,但看你的电源为单电源,所以我没有说仪放,选择一款低失调,低漂移的单电源仪放这就看你了。
差分放大依然可以,但这个也要你决定,看差分放大的输入阻抗了对你的测量影响多少了,这些都要你自己衡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仪放,但看你的电源为单电源,所以我没有说仪放,选择一款低失调,低漂移的单电源仪放这就看你了 ...

这方面我尤其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仪放,但看你的电源为单电源,所以我没有说仪放,选择一款低失调,低漂移的单电源仪放这就看你了 ...

那我用仪表放大器来做吧 弄好了图再发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仪放,但看你的电源为单电源,所以我没有说仪放,选择一款低失调,低漂移的单电源仪放这就看你了 ...

图画好了 仪表运放用的INA333 ,您能解释下什么叫源阻抗么,这个源阻抗是指输出的阻抗????这个问题还不清楚。我看了这里常提到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这里不是很明白?希望您能给我科普下。图通过邮件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仪放,但看你的电源为单电源,所以我没有说仪放,选择一款低失调,低漂移的单电源仪放这就看你了 ...

图发给您了,你有空帮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仪放,但看你的电源为单电源,所以我没有说仪放,选择一款低失调,低漂移的单电源仪放这就看你了 ...

我看了好像要设置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仪放,但看你的电源为单电源,所以我没有说仪放,选择一款低失调,低漂移的单电源仪放这就看你了 ...

它的共模要求 高于0.1V 即可 我看了下 我这个测量点刚好在恒流源采样电阻上端 刚好能提供这个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画好了 仪表运放用的INA333 ,您能解释下什么叫源阻抗么,这个源阻抗是指输出的阻抗????这个问题还 ...

源阻抗既是前一级的输出阻抗,这里并非什么阻抗匹配,而已要考虑你这级的输入阻抗和上一级的输出阻抗的串联分压对上级输出电压的影响,故高位表在低压测量时最低的输入阻抗是10M,还可以设置为1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阻抗既是前一级的输出阻抗,这里并非什么阻抗匹配,而已要考虑你这级的输入阻抗和上一级的输出阻抗的串 ...

谢谢您的解释,那么棒看看我的原理图 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阻抗既是前一级的输出阻抗,这里并非什么阻抗匹配,而已要考虑你这级的输入阻抗和上一级的输出阻抗的串 ...

您好,修改后的图通过邮件发您了,您重点帮看看仪表运放那一块,如果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请指出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阻抗既是前一级的输出阻抗,这里并非什么阻抗匹配,而已要考虑你这级的输入阻抗和上一级的输出阻抗的串 ...

您好,一直在等您的反馈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一直在等您的反馈了。谢谢了!

仪放我没有用过,不好评论,但看你的思想现在基本上是不错的,对于仪放还有一个参数就是输出范围,在单电源供电时,最低的输出电压是50mV,这个你需要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放我没有用过,不好评论,但看你的思想现在基本上是不错的,对于仪放还有一个参数就是输出范围,在单电 ...

谢谢。终于有回复啦 哈哈  那么这个最低输出会影响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放我没有用过,不好评论,但看你的思想现在基本上是不错的,对于仪放还有一个参数就是输出范围,在单电 ...

我再单电源供电这一章看到了关于这个50mV限制的信息,同时我发现了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VREF端要接在电源电压一半也就是1.5V,我现在的原理图忽略了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放我没有用过,不好评论,但看你的思想现在基本上是不错的,对于仪放还有一个参数就是输出范围,在单电 ...

准备布板子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有回复啦 哈哈  那么这个最低输出会影响到什么?

按你的电路,个人感觉貌似不测低于5mOhm的电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电路,个人感觉貌似不测低于5mOhm的电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这说明我的这个电路设计还是有问题,因为我的计划是测量0-100m欧姆的电阻,那么您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了??能说下您的分析么,我是希望可以测到微欧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电路,个人感觉貌似不测低于5mOhm的电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我的恒流源提供100mA的电流  测试欧姆范围0---100mO  这样测试电压范围就是0---10mV  ADS1232 24位 基准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电路,个人感觉貌似不测低于5mOhm的电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这个测试范围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其实我最想做到的是能够测量0--500mO 的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说明我的这个电路设计还是有问题,因为我的计划是测量0-100m欧姆的电阻,那么您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了 ...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Ohm 你的分辨率是可以做到uOhm级别的,但你的被测电阻最低不能低于3.9m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电路,个人感觉貌似不测低于5mOhm的电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按我现在的设计 测量电压范围 是0-20mV ,放大128倍 变成0-2.56V 我的基准是2.5V 也就是说 我只能测到0-19.5mV  那么测量阻值范围在0-195mO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

那就不行啊 我得换运放呀  这样来看 就不行了 还得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

看来还得找更好的运放才可以呀,您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

我看了下INA337 这个运放,好像没有这个细节要求 它的许多参数要比INA333差一些,但是我没有找到它在单电源下使用的限制条件,这是datasheet

输入失调电压100u  这样我最小只能测1mo 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

我看了TI的仪表放大器,还真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

求助呀 没发现更好的仪表放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

我太傻了 我完全可以调整增益来解决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太傻了 我完全可以调整增益来解决啊

这样最小也只能测500u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

不能用这个运放

楼主:
求助啊 一时想不到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

这个50mV信号有没有办法消除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50mV信号有没有办法消除了

如果这个50mV的信号能够消除 因为最大输入失调电压25u  那意味着我最小只能测250u 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测到uOhm级别的,但最低测不了那么低,对于这个50mV的最低输出,50mV/128=390uV,390uV/100mA=3.9m ...

给点意见吧

网友A:
这个就是单电源工作的限制了,如果能双电源工作就不用这么麻烦了,所以我之前的建议是让你使用那个OP自己搭,但通常的单电源OP都会有这个限制。VOS并不怎么影响,可以通过校准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单电源工作的限制了,如果能双电源工作就不用这么麻烦了,所以我之前的建议是让你使用那个OP自己 ...

那我搞成双电源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搞成双电源呗

双电源还要看你的OP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还要看你的OP是否支持

我这个IN333双电源是OK的  相反 单电源倒是各种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IN333双电源是OK的  相反 单电源倒是各种限制

这个就靠你自己把握了,读ds还是很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还要看你的OP是否支持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 就是如何提供这个负电压  我的电池电压3.7V 如何能够得到负的3.3V了??
有三种选择  1 DC/DC芯片  这个我绝对不考虑的  2 线性电源 (这个我很想用)  3.电荷磅  (这个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效果)
您能给出合适的建议么 因为我这个测量算精密测量了   对运放的电源 要求还是高的  希望你能指出方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靠你自己把握了,读ds还是很累的

ds是什么了哈哈 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靠你自己把握了,读ds还是很累的

今天又发现了一个设计缺陷,就是运放这一块的供电系统我没做任何处理,直接取的电池电压,这个太不靠谱了,我认为这里给运放供电的电源也要处理下才可以。今天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靠你自己把握了,读ds还是很累的

干脆拜您为师算了 哈哈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  1. 我的测量这一块的运放电源有没有必要做处理 现在是直接取的电池电压,我的观点是应该做个稳压处理吧
                    2.其实还是这部分电源问题 现在的锂电池是3.7V 我如何搞出一个负的3.3V 电压出来》  清您帮出个主意呀 我没有经验 少走弯路只能求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是什么了哈哈 求解释

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发现了一个设计缺陷,就是运放这一块的供电系统我没做任何处理,直接取的电池电压,这个太不靠谱了 ...

电源要处理好,电压也是影响线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脆拜您为师算了 哈哈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  1. 我的测量这一块的运放电源有没有必要做处理 现在是直接 ...

拜师就不必了吧,我也很菜
手持的玩意没玩过,看你之前是用的DCDC隔离模块也可以啊,有的内部还带稳压
负压可以采用ICL7650等之类的电荷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师就不必了吧,我也很菜
手持的玩意没玩过,看你之前是用的DCDC隔离模块也可以啊,有的内部还带稳压
负 ...

哈哈 ,我图改好了  做了如下改进
  对电池的3.7V 进行了稳压处理,选择了TI的TPS73633-EP 1款功率超过1W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可以做到3.7 降至3.3V
   恒流源部分的运放就用处理后的电压了 功率足够
  然后用了电压泵反向 得到负3.3V  用的ICL7660
  图我传给你,您有空再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师就不必了吧,我也很菜
手持的玩意没玩过,看你之前是用的DCDC隔离模块也可以啊,有的内部还带稳压
负 ...

图发你邮箱了,你有时间再帮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师就不必了吧,我也很菜
手持的玩意没玩过,看你之前是用的DCDC隔离模块也可以啊,有的内部还带稳压
负 ...

哈哈您看来很忙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您看来很忙呀

详情可参考ADS1242的应变桥应用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情可参考ADS1242的应变桥应用的接法

????你 认为ADS1232采样那一块还有问题??

楼主(2014-04-08):
引用 网友A:
详情可参考ADS1242的应变桥应用的接法

好久不见,您好,还有一个问题问您,就是我的运放差分输入有一端子是接在Gnd 上,我在画板子的时候,GND网络我铺了铜,问下这个铺铜对运放的输入会有影响么??

网友F:
是不是想测小电阻?

看你搞了这么久,怎么不看看我去年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205-1-1.html

轻松做到20欧量程 10微欧分辨力,0.2欧量程 1微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想测小电阻?

看你搞了这么久,怎么不看看我去年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205-1-1 ...

也是在DIY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想测小电阻?

看你搞了这么久,怎么不看看我去年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205-1-1 ...

去年做了个仪表式的,今年做个手持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去年做了个仪表式的,今年做个手持式的

这样够手持了吗?

1块锂电池供电,内置充电电路,mini-usb直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够手持了吗?

1块锂电池供电,内置充电电路,mini-usb直接充电

你这个做的手拿了不方便,四四方方的啊
我的不是这样的了

楼主:
多发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