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10.4 软件仿真看变量可以一次把数据的格式转换不(已解决)

楼主(2013-12-30):
默认是字符的,转为 10进制或者16进制痛苦的要死

expressions  查看方式

网友:
您好,一个一个设置确实比价繁琐,其实CW是可以设置这些expressions的默认类型的。
具体设置步骤如下:

1.Select Window > Preferences from C/C++ perspective toolbar.
The Preferences window appears.

2.Select C/C++ > Debug.
The Debug settings appear.

3.Change Default expression format to Hexadecimal. By default, it is set to Natural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image listed below).
Figure 1. Preferences Window-Debug Page

4.Click Apply.
5.Click OK.
6.Restart CodeWarrior Development Studio.
When Variables view appears in the debug perspective, the variables appear in the Hexadecimal format.

Note: This setting is a global 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