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源推荐方案

楼主(2013-12-30):
在设计系统时,需要对系统的电压进行管理,电源管理系统一共有三种电压,分别为:
3.3V,1.8V,1.2V,三个等级,电源的输入电压为5V--主要是适配器或者是USB两种!!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推荐的吗?非常感谢........
能否使用一款LDO芯片同时提供三路转换电压呢?尝试过这种方式,但是未找到合适的芯片。
目前找到的最好的是能够同时转两路,可提供3.3V和1.8V,或者1.8V和1.2V,或者3.3V和1.2V
没能找到组好的解决方案,求推荐......
先谢过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一个芯片,三个芯片不行吗?

网友B:
用单电源的优点就是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大
如果你硬要找三体合一的,找到了的话也就被绑架了。

网友C:
双输出的LDO 很多,也很好买, 3输出用的比较少见,
用双输出的在BOM 成本、PCB 面积上面比用两个单输出的LDO 都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一个芯片,三个芯片不行吗?

能一个搞定的话,当然是最好了。三个的话,是主要考虑尽量减少焊接量!!!!
最后估计还是得用三个单路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单电源的优点就是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大
如果你硬要找三体合一的,找到了的话也就被绑架了。 ...

呵呵 说的也是!
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尽量减少焊接时的不必要劳动!!!!
看过使用RT的电源芯片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输出的LDO 很多,也很好买, 3输出用的比较少见,
用双输出的在BOM 成本、PCB 面积上面比用两个单输出的L ...

嗯 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及说的考虑,但是目前也没什么好的方案!!!
最后估计得用单芯片来解决!!!
DC同时输出三路的确实很少,估计就是有的话,量产也不好搞~~~~~~~~~~

网友:
用axp202,有多路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