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器,有需要的吗?

楼主(2013-12-30):
在做4轴的步进伺服控制器,类似欧姆龙的cp1h plc,近期正在测试。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人需要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市场?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成品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有吗,

你想要带什么功能的?现在正在测试。

网友A:
先看看你的东西吧。

网友B:
现在有很多步进电机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的东西吧。

4路100~60k脉冲输出(全硬件脉冲输出,充分保留cpu运算性能),4路原点输入,16路光藕隔离输入,16路隔离晶体管输出(可直接带继电器),两路编码器,一路232,一路485(串口都为modbus rtu从站),扩展接口有1路spi,两路ad/dan(可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很多步进电机芯片了。

芯片应该老贵的吧?推荐两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是步进还是伺服的驱动器,这2个可不是一样的哦

控制器,发脉冲的。类似plc

网友D:
我关心的是价格,以及易用性上!

网友E:
带联动吗?带插补算法吗?接口界面什么样的?可以直接灌G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关心的是价格,以及易用性上!

会有专门的函数库,调用封装好的函数就可以。价格多少你们会考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联动吗?带插补算法吗?接口界面什么样的?可以直接灌G代码吗?

会搭载grbl到板子上面,不过这样就是封闭的了。目标就是4个轴的脉冲定位(不带插补),然后再有就是grbl 3轴g代码解释器。一共是7个轴。一个人做,压力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会搭载grbl到板子上面,不过这样就是封闭的了。目标就是4个轴的脉冲定位(不带插补),然后再有就是grbl  ...

好高级!其实我想说,这东西现在跟PLC竞争高端市场,软件不一定有别人写的方便,硬件不一定比别人稳定.走低端市场吧,外挂驱动器发脉冲给方向信号,几块钱的单片机一样可以跑多轴.都不是很好做.
可以解析G代码是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卖点,这方面的软件能做的我看的还比较少,另外硬件上其实可以直接把电机驱动集成起来,也可以提升部分附加值~

网友F:
干脆就做成低端的定位器,比如可以预置64个位置点和速度。外部IO选择点到点定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高级!其实我想说,这东西现在跟PLC竞争高端市场,软件不一定有别人写的方便,硬件不一定比别人稳定.走低端 ...

兄弟说得是,这种控制都是在扯plc的尾巴,基恩士欧姆龙plc都已经做到1600了,国内几家也是烂白菜价钱,如果想产品化,压力很大,看着都心疼。驱动这部分没做过,不知水深浅,谢谢提议。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脆就做成低端的定位器,比如可以预置64个位置点和速度。外部IO选择点到点定位方式 ...

你有做过类似的吗?低端的,某宝66块一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有做过类似的吗?低端的,某宝66块一套。。。

你可以用优质器件做成高品质的稳定的,然后可以和PC连接设置参数。或者加LED米字管增加些人际接口

网友G:
我目前做了一款,四轴的,速度可以做到510K,然后带48输入(不包含HOME 等传感器) 48输出,通过PC来做主控的,我觉得楼主这个还是有市场的

网友D:
楼主先放些资料让各位看看吧,不然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H:
雷赛也有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目前做了一款,四轴的,速度可以做到510K,然后带48输入(不包含HOME 等传感器) 48输出,通过PC来做主控 ...

那么高的速度就不弄了,实际应用可能用不到。是项目专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雷赛也有类似的

雷塞的价格大概在9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用优质器件做成高品质的稳定的,然后可以和PC连接设置参数。或者加LED米字管增加些人际接口 ...

stm32  64l io不够排的满满的了,呵呵

网友:
不是一般先有市场才搞的吗……一般找到门路,塞回扣、给提成……才能有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高的速度就不弄了,实际应用可能用不到。是项目专用的吧?

嗯,我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设备上面用的,步进或者伺服都可以用的,支持四路正交编码器信号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先放些资料让各位看看吧,不然无图无真相啊

整理好了会放资料的。

网友I:
你这东西你看看西门子300的PLC的一款远程站的型号,叫IM174,跟你的类似,

网友J:
廉价、稳定肯定有市场的。LZ如果是专门搞研发的话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出错了市场部的人的问题,

网友K:
就是一简单的PLC,个人觉得现在没什么很大市场。伺服倒是比较有市场,可国内伺服做的好的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东西你看看西门子300的PLC的一款远程站的型号,叫IM174,跟你的类似,

好的,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廉价、稳定肯定有市场的。LZ如果是专门搞研发的话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出错了市场部的人的问题,  ...

自己做自己用的,看看有没有人要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一简单的PLC,个人觉得现在没什么很大市场。伺服倒是比较有市场,可国内伺服做的好的几乎没有 ...

国内伺服也有做得比较成功的,比如广东伊来斯。从简单易用上面入手,稳定性也可以。之前有用过。伊来斯可以打7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一简单的PLC,个人觉得现在没什么很大市场。伺服倒是比较有市场,可国内伺服做的好的几乎没有 ...

国内伺服也有做得比较成功的,比如广东伊来斯。从简单易用上面入手,单单用定位很方便,稳定性也可以。之前有用过。伊来斯可以打7分!控制器市面上雷塞,研华,凌华,这种公司产品线有运动控制产品,那价格都比较高。不知道他们所谓的运动控制卡和plc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网友L(2014-06-19):
支持楼主!
楼主出技术,我可以出资金、打板、调试等
我们现在已有类似产品,单独可以任意控制电机(最大脉冲2MHz),就是缺G代码和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楼主!
楼主出技术,我可以出资金、打板、调试等
我们现在已有类似产品,单独可以任意控制电机(最大脉 ...

插补我也有现成方案,带g代码的。只是频率不高。单mcu的方案

网友L:
引用 楼主:
插补我也有现成方案,带g代码的。只是频率不高。单mcu的方案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合作,我擅长完善以及优化代码!

网友:
在做4轴的步进伺服控制器,类似欧姆龙的cp1h plc,近期正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合作,我擅长完善以及优化代码!

怎么联系?

网友:
可以加上电子凸轮功能吗?

网友:
看我签名网站的头部,这里不许谈企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