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单片机

楼主(2013-12-30):
谁知道intel型号为87C196KC20的单片机,用什么下载器下载程序?

网友A:
需用编程器,不支持 I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用编程器,不支持 ISP

您好,能给推荐一个吗?

网友:
老式的EEPROM高压编程器,直接搜196然后跟厂家买吧,零售的估计都绝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能给推荐一个吗?

西尔特、润飞之类都可以,老一点的编程器应该都支持

网友B:
买个TOP2003什么的二手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TOP2003什么的二手的就行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
不是停产了吗?

楼主:
老产品上的,需要维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产品上的,需要维护。

变频器之类的么?以前变频器上很多都是这个

网友:
还用这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之类的么?以前变频器上很多都是这个

是的,一款变频器的老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