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竟然不能兼容蓝牙2.1

楼主(2013-12-30):
如题,蓝牙4.0竟然不能兼容蓝牙2.1,咨询了济南华茂科技、广州汇承、深圳博陆科的工作人员,均表示蓝牙4.0不能兼容蓝牙2.1,必须Android4.3以上才能支持。求大神们指正。

网友A:
蓝牙4.0已经走向了商用,在最新款的Xperia Z、Galaxy S3、S4、Note2、SurfaceRT、iPhone 5、iPhone 4S、魅族MX3、Moto Droid Razr、HTC One X、小米手机2、The New iPad、iPad 4、 MacBook Air、Macbook Pro以及台商ACER AS3951系列/Getway NV57系列,ASUS UX21/31三星NOTE系列上都已应用了蓝牙4.0技术。很多品牌已推出蓝牙4.0版本周边设备,同时支持蓝牙4.0 和NFC 的WOOWI HERO、jabra MOTION、WOOWI 泡我等,支持蓝牙4.0的音箱有Big jambox、Braven等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4.0的方向是低功耗和距离等。
蓝牙音箱完全没有必要

我说的是蓝牙4.0转串口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4.0已经走向了商用,在最新款的Xperia Z、Galaxy S3、S4、Note2、SurfaceRT、iPhone 5、iPhone 4S、魅 ...

百度过也有说蓝牙可以向下兼容,但是咨询了厂家,都说不兼容,很失望。有点疑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双模的。

双模的可以兼容低版本?

网友:
的确没有见到兼容的,可能4.0改动太大了

网友:
不知道吃是系统问题,不是蓝牙本身的问题

网友:
蓝牙4.0本来就可以不向下兼容吧
要不纽扣电池供电的设备怎么办

网友C:
4.0,2.1协议就是不兼容的,其实可以做成兼容的,麻烦,

网友:
肯定是可以兼容的,就看厂家做不做了,不然你让现在蓝牙4.0的手机怎么用市场上一堆的的2.1的蓝牙耳机...

网友:
4.0不兼容3.0、2.1的设备

楼主:
引用 楼主:
双模的可以兼容低版本?

某宝搜了一下,双模的蓝牙4.0的确可以向下兼容,不过厂家太少,价格超贵。

网友:
4.0是有两种模式,低功耗模式和高速模式。
两种模式不兼容。
某一个硬件,可以配置为两者之一模式。
也有的硬件只支持其中一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2.1协议就是不兼容的,其实可以做成兼容的,麻烦,

原来如此!

楼主:
看来蓝牙4.0转串口模块,能够向下兼容的,又便宜实惠的,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网友D:
4.0最大的特性是BLE,低功耗蓝牙,这是之前2.0,2.1,3.0都不能达到的高度,有可能为了兼容性而抹杀这个特性吗?不兼容部分就是这个BLE上。、
其他的用2.0/2.1的串口模块,照样能和支持双模的4.0手机(貌似现在都支持)通讯。
说要安卓4.3的,那是针对BLE特性。要想低功耗的串口模块,就得BLE了,不过这个速率真心低,能稳定用到9600bps就已经很偷笑了。
你知道该怎么取舍了吗?

网友:
双模的是通吃的,不过比较贵,例如cc2564

网友E:
这么讲吧。。我的理解是,蓝牙4.0不像是一次蓝牙协议或版本的升级。更像是一个变种。4.0有三种模式吧应该,一种是兼容之前版本的,一种是高速蓝牙,一种是低功耗蓝牙(就4.0以来最火的BLE)。。。。故,市场上目前推的蓝牙4.0都是针对低功耗穿戴式设备的。。。SO。你想找向下兼容的芯片或者模块,有点难度。。。。

网友:
有双模的蓝牙模块可以向下兼容不过价格就高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讲吧。。我的理解是,蓝牙4.0不像是一次蓝牙协议或版本的升级。更像是一个变种。4.0有三种模式吧应该, ...

假如手机终端是蓝牙2.1,设备是蓝牙4.0转串口的,那得多少设备不兼容。也就是说为了产品兼容性好,目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得采用蓝牙2.1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最大的特性是BLE,低功耗蓝牙,这是之前2.0,2.1,3.0都不能达到的高度,有可能为了兼容性而抹杀这个特 ...

速率低倒不成问题,STM8S003累死都跑不过Android手机,也就是说为了产品兼容性好,目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得采用蓝牙2.1转串口。

网友:
功耗和速率是成反比的

网友(2014-11-18):
兼容的。关键要使用支持的芯片。

网友:
双模就可以,EDR和BLE还可以同时连接,用着比较爽

网友:
当然价格就

楼主:
发这个帖子有段时间了,现在想想,蓝牙真是没有太多优势了,说低功耗不如ZIGBEE,说兼容性,不如WIFI。价格成本也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这个帖子有段时间了,现在想想,蓝牙真是没有太多优势了,说低功耗不如ZIGBEE,说兼容性,不如WIFI。价 ...

zigbee有人跟你玩么?现在的手机都集成了蓝牙。但是没听说有集成zigbee的。相对wifi来说功耗又很低,所以目前是最火的。特别是蓝牙4.1之后支持组网,基本上要干掉zigbee了

网友:
4.0 分为ble 和classic
ble和classic都有的叫smart
ble就是主打低功耗,穿戴式 low energy
classic兼容2.1 3.0 以及其他的没啥意义了 3.0有highspeed 2.1有EDR和耳机协议啥的

目前主推ble,
4.1已经面世,主打ipv6组网

网友:
学习了  还有很多知识不了解

网友:
现在市场上带蓝牙4.0的手机,是不是双模的?

网友:
4.0不兼容3.0、2.1的设备。
原来有一台进口的设备,是2.1的,以前用3.0的设备就不如2.1的稳定可靠,再新的就没有连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