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通过sony ccd采集到的图像不正确(已解决)

楼主(2013-12-30):
大家好,最近我勇K60写了一个程序,用来采集sony ccd 摄像头拍摄的图片。但是调试了很多天,都不能采集到正确的图像。具体是,上位机上显示的图像为不断重复的小的区域。大家有做过类似的工作吗?谁能帮帮我?

网友A:
您好,您的问题,我刚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交流过。他的意思是,你需要外加一个capture IC(decoder),不能直接使用K60采集。
希望能够帮到您!

网友:
补充一句, 由于CCD输出的是像素的模拟信号, 这个信号MCU是不能转化成相应的像素相关的数字,从而进行存储的, 所以需要我们中间加入一个专用芯片进行转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问题,我刚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交流过。他的意思是,你需要外加一个capture IC(decoder),不能 ...

黑白信号可以直接AD.. 只是要分离一下同步信号, 但如果单片机效率够高, 也可以软件分离.. 只是分辨率会下降不少.

网友(2020-09-15):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的问题,我刚和我们的专业工程师交流过。他的意思是,你需要外加一个capture IC(decoder),不能 ...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要加什么IC才能采集到摄像头的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