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60DN512ZVLL10 和mk60dn512vll10 有什么不同呢,,, (已解决)

楼主(2013-12-30):
这两个芯片有什么不懂吗?求FSL大神给说说,今天到了申请的mk60dn512vlll10 的芯片,但是之前使用的是带有Z的芯片,我们的水平只有使用别人提供的库,但是他们的都看到是带有Z的
                    MK60DN512ZVLL10
**                          MK60DX256ZVLL10
**                          MK60DN256ZVLL10
**                          MK60DN512ZVLQ10
**                          MK60DN256ZVLQ10
**                          MK60DX256ZVLQ10
**                          MK60DN512ZVMC10
**                          MK60DN256ZVMC10
**                          MK60DX256ZVMC10
**                          MK60DN512ZVMD10
**                          MK60DX256ZVMD10
**                          MK60DN256ZVMD10

那么我申请的这5个芯片,感觉还是可以使用这个库的,网上有人说还有有区别的,我们都不专业哈,还希望专业的大神给解答解答,我也好给他们说说哈,@有问题

网友:
硅版本不同,有Z的话代表最初的。难道是芯片使用的硅原料不同?或者是芯片内部结构不一样,这样寄存器地址可能会变。准确意思还需官方来解答。

网友A:
'Z' character: INITIAL Production mask set
no 'Z' character: PRODUCTION mask set

详细的比较,请参考: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app_note/AN444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Z' character: INITIAL Production mask set
no 'Z' character: PRODUCTION mask set

英文不好懂呀,那么能够使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英文不好懂呀,那么能够使用吗?

你好,3楼正解。
芯片是当然是可以使用的,而且你的芯片是2.X版,新版本哦。
具体属于哪个版本,你可以看他们的mask set。

所以,如果你使用老版本的代码,你需要看看AN4445,有些寄存器是改变了。
当然你也可以参考KINETIS512_V2_SC这个代码,代码下载地址: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b=Design_Tools_Tab#
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3楼正解。
芯片是当然是可以使用的,而且你的芯片是2.X版,新版本哦。
具体属于哪个版本,你可以看 ...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B:
不客气,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以后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还麻烦您在标题上加上(已解决)。
这样便于我们查看未结贴,感谢您的配合。
有问题,发出帖子后,可以继续联系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以后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还麻烦您在标题上加上(已解决)。
这 ...

搭车问下,申请了一次样片,第一次回email说四月份排期发货,前两天又发信说排期到一月份发货,这是什么情况?库存调整了可以提前发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申请了一次样片,第一次回email说四月份排期发货,前两天又发信说排期到一月份发货,这是什么 ...

那应该是提前了,信息以最新的为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申请了一次样片,第一次回email说四月份排期发货,前两天又发信说排期到一月份发货,这是什么 ...

是会提前的,我的给我安排是二月份,这两天已经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提前了,信息以最新的为准哦!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以后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还麻烦您在标题上加上(已解决)。
这 ...

恩恩,谢谢提醒,

楼主:
关注一下邮箱,发了会给你发送邮件的。。

网友D(2014-05-04):
引用 网友B:
你好,3楼正解。
芯片是当然是可以使用的,而且你的芯片是2.X版,新版本哦。
具体属于哪个版本,你可以看 ...

芯片版本说明在哪篇文档上??请问这个图来自哪一篇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芯片版本说明在哪篇文档上??请问这个图来自哪一篇文档??

5楼已经给出了链接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楼已经给出了链接咯!

并没有具体的文档名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并没有具体的文档名称啊?

你好,是AN4445,我这边上传给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AN4445,我这边上传给你吧:

顺便问一句,对于飞思卡尔其它型号的芯片,怎么知道mask set码对应的芯片版本呢?另外根据mask set的编号能判断芯片版本高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句,对于飞思卡尔其它型号的芯片,怎么知道mask set码对应的芯片版本呢?另外根据mask se ...

5楼,我表格都贴出来了,你可以看到芯片下面的mask号,然后对应那个表格,这个表格在我给你的应用笔记中就有。
然后你就可以查看他对应的第一列是什么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