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Kinetis K60单片机脉冲累加器使用的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3-12-30):
自制了一块飞思卡尔Kinetis K60的最小系统。100引脚的MK60DN   对于100PIN的K60有两个脉冲累加口 A19  C5  其中A19被我当做GPIO使用  驱动一个发光LED
C5用来进行脉冲累加  但是发现无法正常读取数据  同样的程序放在一块外购的K60上面可以正常使用
不知各位大大有何高见!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最好把您不能用的芯片型号以及能用的芯片型号都贴出来,方便我们解决问题。
另外,您外购的板子是官方的什么板呢?
首先要排除芯片之间的差异,其次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把您不能用的芯片型号以及能用的芯片型号都贴出来,方便我们解决问题。
另外,您外购的板子是官方 ...

MK60DN512ZVLL10
自制的和外购的是同一型号
且自制的板子使用的是从飞思卡尔申请的样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60DN512ZVLL10
自制的和外购的是同一型号
且自制的板子使用的是从飞思卡尔申请的样片 ...

您好,如果芯片一样的话,那么您需要和买来的板子校对一下原理图,应该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果芯片一样的话,那么您需要和买来的板子校对一下原理图,应该是硬件问题。 ...

对于一般的引脚来说  只需要把线引出来即可   而且自制的最小系统已经是按照你们推荐的外围电路进行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一般的引脚来说  只需要把线引出来即可   而且自制的最小系统已经是按照你们推荐的外围电路进行设计 ...

那么你是只是这个脉冲累加不能用吗?如果配置为GPIO能用吗?
我需要确定你系统要没有跑起来。
另外你的脉冲累加是用的capture模块功能吗?

网友B(2014-02-16):
LZ你好,我现在也遇到相同问题,用自己申请的样片制作的系统板脉冲计数也是不可用
也看到www.znczz.com/thread-139967-1-1.html这帖子说长时间焊接吧计数器焊接坏了。
我想问一下 “一块外购的K60” ,你买的是芯片还是系统板,
是不是所说的就是把计数器烫坏了,还是样片自己本身的问题
在线等···········································

引脚可以做普通IO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是只是这个脉冲累加不能用吗?如果配置为GPIO能用吗?
我需要确定你系统要没有跑起来。
另外你的脉 ...

我现在也遇到相同问题,用自己申请的样片制作的系统板脉冲计数也是不可用
也看到www.znczz.com/thread-139967-1-1.html这帖子说长时间焊接吧计数器焊接坏了。

是不是所说的就是把计数器烫坏了,还是样片自己本身的问题

脉冲计数引脚可以做普通引脚用

网友C:
焊工不行,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工不行,鉴定完毕

这怎么说,找别人焊接的,他焊接过很多K60片子(不是样片),都可以正常使用,这次焊接了两片都是脉冲计数不能用,但可以做GPIO驱动
求分析,难道这个模块就是这么脆弱

补充:以前焊接的K60型号
MK60DN512ZVLL10,带Z的是初版的,没有Z是标准货!此芯片官方停产

现在所用样片型号MK60DN512VLL10,带Z的是初版的,没有Z是标准货!

K60P100M100SF2.pdf第5-6页说明即可。

Silicon revision

• Z = Initial
• (Blank) = Main
• A = Revision after ma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你好,我现在也遇到相同问题,用自己申请的样片制作的系统板脉冲计数也是不可用
也看到www.znczz.com/thr ...

你好,你的意思是,脉冲计数引脚只能用于GPIO功能,不能用于计数功能?
在计数功能下,确定配置没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意思是,脉冲计数引脚只能用于GPIO功能,不能用于计数功能?
在计数功能下,确定配置没有问题 ...

恩,同样的程序在别的同型号芯片没事,在自己焊的就不行,GPIO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同样的程序在别的同型号芯片没事,在自己焊的就不行,GPIO正常

焊接的时候有两个点需要注意:
1, 温度不能过高,请满足datasheet要求。

2,非常关键的一点,静电问题。
  如果烙铁上面有去静电的夹子,需要将夹子可靠接地。
  另外还要去人身上的静电,最好带个静电手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时候有两个点需要注意:
1, 温度不能过高,请满足datasheet要求。

网友:
不客气,如果以后在使用飞思卡尔产品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欢迎发问题贴提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工不行,鉴定完毕

你确定玩儿了几十年焊接  焊接完成后使用探伤仪探伤的大神技术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玩儿了几十年焊接  焊接完成后使用探伤仪探伤的大神技术不够?

你好,我问了我们相关的硬件工程师,他的意思是焊接的时候,静电方面一定要考虑。
所以,请问你焊接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我在16楼所说的情况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确定玩儿了几十年焊接  焊接完成后使用探伤仪探伤的大神技术不够?

都发帖求助了还不忘装13,渍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发帖求助了还不忘装13,渍渍

我们是送到工厂去焊的
另外 发帖求助没什么丢人的
既然如此  我只能说你是傻C他二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是送到工厂去焊的
另外 发帖求助没什么丢人的
既然如此  我只能说你是傻C他二哥了 ...

语文老师死那么早还装,你个傻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语文老师死那么早还装,你个傻屄

我那死得早的语文老师曾告诉我  对待满嘴喷粪的人要给予坚决的 毫不留情的 回击!
哦 忘了  你不仅没语文老师
还没家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死得早的语文老师曾告诉我  对待满嘴喷粪的人要给予坚决的 毫不留情的 回击!
哦 忘了  你不仅没语文 ...

硬伤,没救了

楼主:
哦
我给你翻译翻译
有人生没人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