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两个SourceInsight的配置文件,同时也欢迎上传自己的配置

楼主(2013-12-30):
今天新装了一个SI,装完后都是默认的配置,和以前用顺手的配置比起来怎么看怎么别扭,其实以前用的也是从网上下载的,只不过是用惯了。
下面是共享的两个配置文件。使用Options--->Load Configuration 导入就行了。

如果谁有推荐的也上传上来吧。

楼主:
再上传一个吧,留着自己用

网友A:
想知道lz有没有用过什么好的自动补全插件? 虽然si自带代码补全,但语法补全比vs助手,vim之类的,差别还是挺远的..

网友B:
有什么特点能描述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lz有没有用过什么好的自动补全插件? 虽然si自带代码补全,但语法补全比vs助手,vim之类的,差别还是挺远 ...

补全的还真不太清楚,平时在win下用si纯看源码,很少有编辑,大部分时间是在linux下用vim编辑,vim的插件就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特点能描述下吗?

其实也没什么特点,主要是字体和关键字颜色的变化。

网友C:
分享我的一个自动生成
#ifdef
.......
#endif

//mask by 名字 + 年月日时分
等标识的宏

方法:
1.解压Base文件夹替换 “我的文档\Source Insight\Projects\Base"文件夹
2.解压出GLOBAL.CF3替换掉 我的文档\Source Insight\设置\GLOBAL.CF3
3.打开一个si项目用快捷键”ALT + 2“或者”ALT +3“就可以自动添加宏和注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享我的一个自动生成
#ifdef
.......

多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呀.......
可惜用不到,呵呵

网友:
就用默认的颜色。

习惯了。

网友D:
楼主,si有没有看汇编的插件呀。

网友E(2015-02-07):
引用 网友D:
楼主,si有没有看汇编的插件呀。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 或许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 或许能帮到你

mathison,多谢多谢。

网友(2015-08-30):
标记一下,偶尔用SI,还是不大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如何设置,点击括号,能识别对应的另一半括号(高亮或其他的都行) ...

你试试左键双击一个括号,看看能不能匹配到另一个括号。

网友(2015-12-25):
引用 网友C:
分享我的一个自动生成
#ifdef
.......

老兄,我想用你这种方法在SI中加入其他注解怎么加呀,可否把自定义注解的方式告诉我呢?谢谢

网友:
Base文件夹打开Base.PR文件自己搜索替换“EimanFeng”的内容就是了。“EimanFeng”是我自己的注释。

网友:
学习了 si还可以导出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