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的液晶屏ampire 12864自带ASCII字符吗

楼主(2013-12-31):
问题已解决
注意:proteus 中但1602有ASCII字库,12864不带字库

0~9纵向取模得到

unsigned char code n0[]={/*--  文字:  0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1[]={/*--  文字:  1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2[]={/*--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3[]={/*--  文字:  3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4[]={/*--  文字:  4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5[]={/*--  文字:  5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6[]={/*--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7[]={/*--  文字:  7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8[]={/*--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unsigned char code n9[]={/*--  文字:  9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取模软件:

网友A:
ST7920 类ic的12864带字库,你先去查液晶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7920 类ic的12864带字库,你先去查液晶pdf

我说的是proteus仿真用的12864

网友B:
KS0108驱动的12864内部会带字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0108驱动的12864内部会带字库吗?

我没用过那款,12864型号很多,你找下该公司的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那款,12864型号很多,你找下该公司的数据手册。

昏 明显仿真的12864(KS0108)  内部是不带字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昏 明显仿真的12864(KS0108)  内部是不带字库的

1602是带的,后面才发现12864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