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3-12-31):
是用msp-fet430uif仿真器 下载和仿真是弹出要更新固件的提示 如图1

但如果选确定,貌似说下载失败,如图2

如果选取消,又说什么不能启动,如图3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都两点半了,还在弄着

楼主:
求大神回复啊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你的仿真器内固件版本跟IAR的版本不匹配,如果不能更新固件的话要么更换IAR的版本,或者将跟固件匹配的版本的驱动库文件覆盖到IAR下的对应文件

网友:
用IAR  5.50 版本试试...

网友:
仿真器卖家不提供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