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ST-LINK for STM8 与 STVP加密问题

楼主(2013-12-31):
使用IAR for STM8 编写的程序,在程序里控制option byte实现软件读保护 操作,用  STVP 下载生成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程序没有完全下载完;
问题一:
读保护用软件实现了,但其他的程序貌似没有了…WHY ?…能在程序中进行读保护功能设置么?怎样的流程可以让程序完整下载?

问题二:
然后我用 STVP 清除读保护,之后只能用STVP下载程序,在IAR环境下却不能,提示:

Failed to initialize communcation with hardware……即设置过读保护后就不能用IAR下载么?WHY?

网友A:
解除保护位下载一下,再下载空白内容,然后用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除保护位下载一下,再下载空白内容,然后用IAR

重新打开STVP有个全是00的算空白内容么?
……我下载后再用IAR怎么依然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打开STVP有个全是00的算空白内容么?
……我下载后再用IAR怎么依然不能…… ...

就是那个啊,下载完空白的,再下载一下Option位选的那个保护位不开启。多烧几次试试。

网友A:
读保护用软件实现了,一旦你这个操作完成了,后面的程序都下载不进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保护用软件实现了,一旦你这个操作完成了,后面的程序都下载不进去了吧。。。 ...

那就是说不能在软件中一起设置读保护?
如果烧程序的人忘了在STVP中点读保护,那程序不就被任意copy了……求解决,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不能在软件中一起设置读保护?
如果烧程序的人忘了在STVP中点读保护,那程序不就被任意copy了… ...

对,那就别忘了“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那就别忘了“加密”。

求指点在软件中加密的方法……

网友:
下载完校验前会Reset一次,如果你的optionbyte处理在Reset完成后马上完成了,stvp就无法读取数据校验,所以会肥佬

网友B:
iar不能下载是因为stvp没有释放rst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不能下载是因为stvp没有释放rst脚

那我试试……请教STM8 在程序里能用option byte实现读保护么?前提是程序都能下载ok

网友(2017-10-18):
___主题回复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___不小心,主题回复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