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71xx第一次上电,进入LPM3后不能响应外部中断

楼主(2013-12-31):
我的MSP430F471xx的板子,
第一次上电后,串口输出log等正常,
然后进入LPM3后,却不能响应外部中断。

我在系统上电后,加入一小段时间的等待后才开始真正执行程序,
就没有问题了。
第二次之后的上电,由于一开始3.3V电源处有0.5V左右的残余电压,
上电工作也没有问题。

我怀疑是电源电压上升比较慢,上电复位不完全造成的。
但我加入SVS电压监控,发现复位时VCC已经在2.9V以上,
系统也有一个2.7V的外部电压监控做复位芯片。
所以不得其解。

请有经验的大侠提示一二。

网友A:
不休眠时中断响不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休眠时中断响不响应?

不进入LPM3的话,一切正常。
串口中断和Port中断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