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啊,M1卡怎么解锁呢?

楼主(2013-12-31):
u8 WriteData[16]={'f','c','w','a','n','g','b','i','n','g','1','2','3','4','5','6'};
我把这么串数据写到M1卡的绝对地址第7块了,写完才发现第7块是扇区2的控制块
现在第二扇区都不能读写了,请问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换张卡就行了!卡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张卡就行了!卡不贵的

这个虽说不贵,但是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啊。

网友:
如果你把配置位中的的控制部分写成拒绝这张卡就真的无法再写了不过只是一个区你还有15个区能用!

楼主:
最终只能放弃这个扇区了,血的教训啊。

网友(2014-03-18):
试试你写入的keya或keyb

网友(2014-11-29):
卡扔了。。。。。才几个钱啊,着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