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超再生接收和超外接收有什么区别?成本如何?

楼主(2013-12-31):
请懂行人指点
315M超再生接收和超外接收有什么区别?成本如何?

网友A:
超再生的灵敏度不及超外差的。
超再生的没有信号时都有杂波输出,超外差的没有。
超外差的近距离会有信号阻塞现象,超再生的没有。
价格相差了好几倍。

楼主:
便宜的一般是是超再生,接收模块焊一根长度约为23cm软导线即可。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A:
超再生的灵敏度不及超外差的。
超再生的没有信号时都有杂波输出,超外差的没有。
超外差的近距离会有信号阻 ...

刚好看到 学习了

请教晶振问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49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