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螺母点焊机!

楼主(2013-12-31):
希望莫大指点一二!
座椅厂中螺母焊接 之前用的是co2保护焊。

求大家推荐好的焊接方法。

有自动的握环机么?
之前手工的方法。

网友:
电流超过1万A 的电阻焊机都可以. 不过还是用co2点上一些更结实

楼主:
谢谢了。能推荐个具体型号吗?
还有就是螺丝需要专用的螺丝吗?

网友:
点焊用的螺丝是特殊的,带几个突起,和铁是点接触.

网友:
点焊……难怪椅子质量这么差……我以前坐坏的两张,就是发现连接处断开的,那么大一圈只焊了1-2个点

楼主:
。这是车上的座椅。

网友A:
点焊也可以做到很结实,汽车外壳基本都是点焊。
这东西关键是变压器,焊机随便一家都能做,需要水冷。电流一定要大的。否则干一会儿就得歇歇

网友B:
在展会上看过高温陶瓷钻头钻孔后再攻丝的做法,钢板2mm厚。高温使孔周围的钢变形下陷,然后再攻丝。就不用焊螺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也可以做到很结实,汽车外壳基本都是点焊。
这东西关键是变压器,焊机随便一家都能做,需要水冷。电流 ...

这个焊机长什么样子呢?给个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展会上看过高温陶瓷钻头钻孔后再攻丝的做法,钢板2mm厚。高温使孔周围的钢变形下陷,然后再攻丝。就不用 ...

这个要用什么机器呢?成本是不是高出了很多。

网友B:
就是用的钻床,转速最快的档,关键是那个陶瓷的钻头。“高温无屑挤压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的钻床,转速最快的档,关键是那个陶瓷的钻头。“高温无屑挤压钻孔” ...

钨钢的热熔钻,TB上也有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焊机长什么样子呢?给个图片吧。

百度图片 电阻焊机
一大片都是

网友:
有专门的螺母机器的,利用大电流,啪一声就好了

网友:
如果量足够大的话,用激光焊可以吗?

网友(2014-09-09):
晕,这叫储能焊机,大电容放电的,栽螺丝的。

网友(2014-11-08):
光焊个螺丝就那么多的明堂。

网友:
能否碰焊?

网友(2014-12-16):
磨擦焊最牢但对工件有要求,效率高的只有电阻焊。

网友:
还以为是要做台自动焊接螺母的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