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程序中用到while等待的地方都要做超时退出处理么?

楼主(2013-12-31):
程序中用到while等待的地方都要做超时退出处理么?

网友A:
你会等你的女神一辈子吗?

网友:
楼上的真幽默……

网友:
有必要,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等你的女神一辈子吗?

有可能为情所困,最后出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等你的女神一辈子吗?

经典。。。

网友:
WHILE(条件)
DO  WHILE(条件)

不满足条件就退出。

还可以用超时。

网友:
必须啊,不然卡死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等你的女神一辈子吗?

单片机会

网友:
要看功能了……

网友B:
可以不用while啊,改成状态机的思路去做,另参考《时间触发嵌入式OS》那本书,任务相互之间不会阻塞,某个任务不满足条件的话,该任务会停留在某个阶段,但不会导致其他任务无法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while啊,改成状态机的思路去做,另参考《时间触发嵌入式OS》那本书,任务相互之间不会阻塞,某个 ...

上层程序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遇到像等待flash发命令成功这样的,一般来说器件不出问题等待时间很短,跑去做其他事情下次回来间隔也太长了,而且有些场合下不等待它通过也干不了其他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层程序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遇到像等待flash发命令成功这样的,一般来说器件不出问题等待时间很短,跑去做 ...

时间不长用短延时机制delay(us),内部用for(i=0;i<n;i++)  nop;(要求高的可以关掉滴答中断)  长延时用滴答时钟的整数倍就好了。
使用时间触发嵌入式机制,只要精心调试,适用范围还是很广的,并非是一种仅供入门的鸡肋而已,我在STM32F051上写的程序,可以做到RS485100k bps收发+18B20测温 etc,当然效率比不上直接的前后台操作,不过代码的重复使用效率应该是高了很多的。

网友D:
之前做个测量转速的玩意的时候,琢磨了N久,把前面代码给删了,加了超时机制进去,用的状态机的方法。
所以……别傻等了,很有必要

网友:
unsigned int i=0;
while((条件1)&&(i<退出次数))
{
   //---------------------------------------------
   //要做的事

   //----------------------------------------------
   i++;
}

网友:
状态机的思路很好  可以向这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
应该如此,否则可能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做个测量转速的玩意的时候,琢磨了N久,把前面代码给删了,加了超时机制进去,用的状态机的方法。
所以 ...

能否稍微细说说?

网友(2014-01-30):
看需求,简单的程序不需要。
通常看门狗就够了

网友:
一般都要设置超时的,并通过其他方式 如串口,LED报警 等指示超时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