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7进5出PLC 有代码

楼主(2013-12-31):
支持Fx2N系列的以下命令:
基本指令:
    LD,LDI,AND,ANI,OR,ORI,INV,OUT,SET,RST,ANB,ORB,LDP,LDF,ANDP,ANDF,
    ORP,ORF,PLS,PLF,MPS,MRD,MPP,RET,NOP,END.

接点比较指令:
LD>=,LD<=,LD>,LD<,LD<>,LD=,AND>=,AND<=,AND>,AND<,AND<>,AND=, OR>=,OR<=,OR>,OR<,OR<>,OR=.
传送与比较指令:
    MOV,XCH,ZCP,

网友:
代码呢?看看来。。。

楼主:
正在上传,慢慢来,好久没有泡网了,操作上有点陌生。

网友A:
817是线性光耦吧,用在这里不合适吧

楼主:
这个是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817是线性光耦吧,用在这里不合适吧

只要电路设计在开关状态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大批量使用了。

网友:
没有代码哦

楼主:
附件是HEX文件,烧进去就可以用了,如果有漏洞我会慢慢修改。

网友:
请问是直接支持三菱软件还是需要转换?

网友:
KAN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不错啊,什么时候能全支持啊!

网友:
顶一个,只是点数太少了

网友:
奇怪附件怎么下载不了呢。

网友B:
Sorry,网页不存在...欢迎来到 ourDEV.cn 我们的电子开发网(原ourAVR.com)

逛逛我们的其它站点
阿莫电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rry,网页不存在...欢迎来到 ourDEV.cn 我们的电子开发网(原ourAVR.com)

逛逛我们的其它站点

我的也是,你们是如何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你们是如何下的呢?

我这边现在也是一样的显示,提示找不到网页.不能下载附件.

网友:
楼主,图片打不开,资料下也载不了啊

网友:
看看,用的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上的看到什么东西了没有?我这还是看到也下载不到

网友(2014-09-21):
这个标题应该改下,因为是有hex代码,但没有源码,所以去掉开源两字才对.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
用什么软件编啊

网友:
先下载,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支持三菱的编程软件不呢

网友:
说实话,板子做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