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I写的串口软件源码!

楼主(2014-01-01):
我自己之前用pcomm串口控件和微软自带的scomm控件写了个串口软件,用起来还好,没有发现丢数据,但是scomm在win8上要注册什么的,比较麻烦,用pcomm之类的控件要附带dll文件等,感觉都不太方便,然后我用API写了个,但是测试500K波特率(1ms接收一帧数据)的时候发现有丢数据,请问有没有哪位用API写过的,可以给我借鉴下,我测试号了如果不丢数据我会做一个类似sscom32的软件给大家试用,并且也给出源码。

网友A:
串口助手-使用Win32API+多线程,速度超快兼容性好-界面是仿龚建伟串口助手界面

网友:
里面还有很多可重用的类……还有美化界面的的示例。我编写的多个串口应用都是使用这个作为模板……不过原作者不知道是是谁,我也是以前百度搜索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使用Win32API+多线程,速度超快兼容性好-界面是仿龚建伟串口助手界面 ...

感谢,正好也想了解

网友:
感谢 顺便下载 学习一下

网友:
2楼的源码不错,学习一下,到vs2012有几个地方的改一下。我改了一下以适应编译。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自己写个串口类,也方便以后开发,也可以兼容linux,比使用控件好多了

楼主:
多谢2楼,6楼的朋友,我正在测试~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程序跟这个差不多,不过这个显示没有开线程,显示速度跟不上,数据接收快了程序会死掉

网友:
关于显示,我的做法是超过一定数量后,存到日志,然后清空显示……
否则普通edit类控件是没法支撑不停动态增长+频繁刷新的……

网友(2014-02-18):
数据接收显示真不错,我找了这么久就这个代码显示最顺畅,谢谢

网友(2014-06-07):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使用Win32API+多线程,速度超快兼容性好-界面是仿龚建伟串口助手界面 ...

谢谢。刚好要找一个这样的程序用。

网友:
记号,待签~

网友:
MARK!虽然在学c#不过很有用

网友:
This is a good start for VC++ 6.

网友(2014-11-25):
我用的是cvi编程的串口,速度很慢,借鉴一下在cvi中用API编串口函数!

网友:
>不过这个显示没有开线程,显示速度跟不上,数据接收快了程序会死掉
Do you have more detail?

网友B:
其实串口自己写的好处并不是要通用性好, 而是根据自己的使用场合进行相应的侧重设计. 要的需要可能处理大数据量的, 有的可能数据量不大, 但要求尽可能保证实时性的(比如modbus). 我使用的场合就想每一次读到数据都是单片机发送的一个完整包. 而不是单片机就发送了一串数据. 上位机确把它分成好几串. 目前找到的现成库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9-11-22):
正在研究串口通讯,谢谢了

网友:
看看,找了很久了,用的软件一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串口自己写的好处并不是要通用性好, 而是根据自己的使用场合进行相应的侧重设计. 要的需要可能处理大数 ...

是的。这个问题用Win32-API SetCommTimeouts来针对性的设计可以解决。于是,在程序ini配置文件中加入几个参数,就可以不用重新编译程序适用于更广泛的需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程序跟这个差不多,不过这个显示没有开线程,显示速度跟不上,数据接收快了程序会死掉 ...

WIN32  API  串口,
。。。

哥们,开源的程序,没找着啊,还是开源到别的贴子去了啊?

网友:
WIN32  API  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32  API  串口,
。。。

额, 当时是写了个专用的软件,对别人来说没什么用,所以也没有开源了,后来也没有搞通用的串口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