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unicode编码制下,向txt写入字符,有空格,求破

楼主(2014-01-01):
unicode字符集的char型字符,难道是16位的?我初学C++,说错了还请大家纠正我。

用fwrite命令创建了一个tx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看起来是这样的:

用UE打开,看起来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每个ASCII字符后面都跟了个“00”。

请问大家,怎么把unicode下的string转成普通的8位编码制的string啊?
我翻了一上午的MSDN,实在是不得要领啊。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不过Utf8会有8位的Asii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
不过Utf8会有8位的Asii码。

就是这样的? 是没办法的意思吗?

这看起来太别扭啦。

网友B:
Unicode下的char,还真就是16位的。他的等价替换是wchar_t,通常是作为一个关键字来看待的。
其实楼主不用崩溃,是因为你不严谨引起的。TXT文件是需要编码的,编码由BOM决定,没有BOM头的时候,他自己进行推断:可能存在ANSI、UTF8、UTF16 Little Endian三种推断。很显然,你的方案被推断成ANSI了。那么加上BOM头吧,就是最前面加上0xFEFF。
我给你一个示例:Unicode Little Endian下的1234567890,请解压缩后分别用记事本和UE/WinHex打开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icode下的char,还真就是16位的。他的等价替换是wchar_t,通常是作为一个关键字来看待的。
其实楼主不用 ...

谢谢楼上的解答。
不过,你的压缩包是坏的,可以重传一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不过,你的压缩包是坏的,可以重传一个吗?

内容就是这么回事而已,注意最前面的FF FE。

网友C:
调用合理的流输出函数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就是这么回事而已,注意最前面的FF FE。

不好意思又来麻烦你了,你能给我做个带回车的winhex截图吗?
我这边一加回车就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用合理的流输出函数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百度上有用stream输出的。
我先搞搞bom头的问题,会尝试流输出函数的。

网友:
使用libiconv做编码转换,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就是这么回事而已,注意最前面的FF FE。

搞明白原因了。
unicode给字符串加的“\n”,数据位0x0D0A00。
但是在txt文件中的UTF编码下的回车应该是:  0x0D000A00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正在想办法把回车搞定。

网友:
前面要写入0xFFFE还是0xFEFF,否则不能自动识别为unicode 编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明白原因了。
unicode给字符串加的“\n”,数据位0x0D0A00。
但是在txt文件中的UTF编码下的回车应该是: ...

0x0D0A00是错的,嘿嘿,你想想啊,每个wchar_t是2字节,3字节怎么得来的?
L"\r\n"就是0x0D000A0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