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器Rigol ds1102C液晶屏没有显示了?

楼主(2014-01-01):
有没有同志遇到过,应该是液晶屏坏了,有什么建议?

网友:
换!!!找售后,不行就在论坛里卖了

楼主:
打算拆开看看,能不能在淘宝上买块液晶模块换了,如果不行在找售后了

网友:
你打开看下显示屏排线,拔下,先重新插下,可能就好了,像里面的处理显示的芯片,不容易坏的。注意:插座有卡扣,先拔出一点,通常线薄,小心点用力。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路板还是液晶坏了。
我的普源最近干扰也很大。

网友:
用电筒照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波形。是不是背光坏了!不知道你的买了多久,是不是还在保修期里!

网友:
DS1000C系列已经停产近6年了,DS1102C是DS1102E的前身机型,屏应该可以通用。
普源客服电话010-80706688,如果维修价格过高,不如直接考虑买个DS1102E,把DS1102C卖掉,性能和稳定性都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