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车场捡了张卡,拆开看看,惊讶!

楼主(2014-01-01):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网友:
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啊

网友:
ETC卡????貌似不像啊

网友:
比较象高速公路的缴费卡

网友:
成本不低啊

网友:
怎么像小区门卫给的卡!

网友:
应该是远距离RF卡

楼主:
高速路收费卡

网友:
高速公路的ETC远距离RF卡、、

网友:
有源射频卡,可以实现不停车刷卡。

网友:
433Mhz的高速公路路径识别卡

网友A:
怎么换电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换电池呢?

电池也是超薄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也是超薄型。

每次拆开,外壳都坏了?

网友:
TI的解决方案。

网友:
433M RF有源射频卡

网友:
这是ETC卡

网友:
高速通行卡

网友:
雙向有源的tag
用的是ti mps430 + cc1101

作用在sub 1G的頻段,門禁管理 資產管理 電子收費系統 都可以用

這方案重點在耗電,電源管理很重要,因為沒有激發源,所以要美格一段時間醒來偵測是否有資料.

网友:
难道可以通过射频充电?

网友(2014-03-01):
刚看到一个类似的帖子

网友:
看完帖子美美的

网友:
有源的2.4G卡吧,
也有13.56M的功能,

网友:
看样子是TI 的方案 430+RF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不知道是什么方案的呢   楼主能更深入解剖下不呢

网友:
MSP430 + CC1101 估计是315或者433频段吧。868 915 在国内应该用不了。

另, 那颗CR2032电池能值多少钱? 应该不是普通的 ,要满足脉冲电流和较高的容量要求。

网友:
好像是以色列的电池 上海有公司买

网友:
433+13多义路径识别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s430 + cc1101 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网友(2014-04-04):
就是高速通行卡,这个加密做的应该是比较好的。

网友(2014-05-08):
13.56 + 2.4G

网友:
这卡好高级啊,一般几块钱的卡没得比

网友:
没看到图片呢!

网友:
看看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4-06-09):
有源卡,不解释

网友:
和江苏的ETC卡不太一样啊,我们这里的ETC卡厚多了,

网友(2014-09-01):
长见识了,有源卡。

网友:
没电了再换电池?能用多久啊?

网友:
看上去还挺复杂的,距离应该挺远的吧

网友:
这个是远距离识别卡。里面的电池,按说明是说能用两年,然后就要换电池了。

网友:
比较浪费,PCB尺寸可以小2/3

网友(2014-10-17):
长见识了,

网友:
那个D3是什么器件??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4-11-17):
这个卡貌似挺复杂的。

网友:
msp430+cc1100组成的,可以远距离读卡

网友:
433M RF有源射频卡 MARK./.长见识了。、

网友:
这焊接有点糙啊!哈哈

网友:
433Mhz的高速公路路径识别卡,可以检查你行驶的路径,高速路上应该隔个几公里有天线

网友:
我公司就做这类卡

网友C:
专用名,蓝牙远距离卡。实际是433M的。我们的卡作了定向的,下行数据是红外38KHz的,上行数据才是433MHz的,两颗CR2032计划是一年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用名,蓝牙远距离卡。实际是433M的。我们的卡作了定向的,下行数据是红外38KHz的,上行数据才是433MHz的 ...

很少见到433的用这种PCB天线,效果好么

网友(2014-12-18):
那个黑色的像电感一样的是什么?在想是否可以用RFID 对电池充电? 感觉电池使用时间不可能太长
除非那是个开关,进站出站才发送下数据,

网友:
怎么还有电池的,感觉应该没有电池才对,

网友(2015-03-17):
我能说,我以前就是维修这个的么

网友:
额,那上面写着“四川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  车辆通行卡”

网友:
有源射频卡,距离远的

网友:
这是有源射频卡,通信距离比较远的

网友:
有源射频,不知道最远能多少米?

网友:
这卡值多少钱呢,好厉害的感觉,赞

网友:
连电池都有,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2015-11-15):
远距离卡

网友(2015-12-27):
好厉害,怪不得etc都那么贵

网友(2017-03-31):
高速公路用的通行卡 RFID+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