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一发自平衡。。。

楼主(2014-01-0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1OTA2NTI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1OTA2NzY4.html

有点微抖,不知是不是减速电机齿轮精度不够

卡尔曼加PID,自己还做了个遥控

网友A:
效果还不错,最近也在做平衡车,遇到很多问题

1、卡尔曼滤波速度太慢,角度变化的时候,滤波之后很长时间才能跟上来!这样还能用作输出量来控制码!

2、我的电机现在是12V  可以达到空转120rpm/m的速度,不过现在抖动很大,感觉PWM不是很平缓的变化,突然就变的很大,所有电机很抖动

请问楼主现在用多少伏的电压来控制电机的!!

请楼主指教!!!

网友:
挺好的,我原来做的只会站着不动,一动就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还不错,最近也在做平衡车,遇到很多问题

1.调整一下dt就是滤波器的采样周期,也可能是原始数据不对
2.12v

网友:
不错  又一个成功的

为什么不把视频嵌入到网页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