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的寄存器怎么和Modbus中的寄存器对应起来呢?

楼主(2014-01-01):
如题:STM32中的寄存器怎么和Modbus中的寄存器对应起来呢?
移植的FreeModbus,上位机访问下位机时只需要对输入、保持寄存器和线圈的读写就可以了吗?也就是说Modbus仅仅是需要满足简单的读写就可以是吧?
如果我想让下位机采集的数据上传到上位机,那么我下位机采集了数据只需要保存在输入缓冲寄存器中,上位机定时读取就可以吗?
这么一来也就仅需要开辟一个输入缓冲寄存器就可以吗????
多谢各位了。

网友:
一个数组

网友:
FreeModbus中有相关的寄存器,在Port文件夹里的某个C文件中

网友:
可以参考下面2个附件。modubus通信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