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类似WinHex的软件!!!!

楼主(2014-01-01):
求推荐一个Ubuntu下的十六进制文件编辑工具,类似WinHex的。
最好是带查看,编辑文件功能,当然如果还能打开磁盘驱动器就更好了

网友:
用wine下WinHex很好用, 比如WinHex可以直接打开/dev/sdx.

我以前也是纠结这个, 毕竟HEX编辑还是图形化的比较方便, 可是图形化的几个都比不上WinHex, 后来发现用wine运行WinHex支持很好.

装好wine, 把Windows下面用的直接拷过去运行就好, 可能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
尽量原生和开源工具。这也是适应Linux文化的一部分。

据我所知的一个简单列表:gHex Khexedit Okteta Wxhexeditor  lfhex Hexer ...

听说也有狂人把vim和emacs配制成十六进制编辑模式的。

网友:
Vim的16进制编辑和对比都很强大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喜欢不

网友(2014-03-20):
ghex或emacs下的hexl-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