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弹弓一枚

楼主(2014-01-01):
在弹弓俱乐部受大伙感染,也想买个弹弓玩,谁知一问,一个弹弓架百十元,最次的也要好几十。
但有一个问题:金属的弹弓在乘火车时容易被发现,没收。于是,决定用环氧板做一把。
到家后开始画图,雕刻

第一把:手柄太大,手握不住:

第二把,底部太瘦,握不紧:

第三把,感觉合手了:

网友:
有才,赞一个!

网友A:
怎么跟狗啃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跟狗啃的一样

开始画图时节点太多,只要有一个节点不平滑,就会出现一个凸起(刀是3.17mm的平底铣)

网友:
玻纤对皮肤不好的

网友B:
楼主,小心支架强度不够断掉,弹回来弹到脸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小时候都是直接去树上找

网友C:
比较不错的用树杈,比较有手感。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不错的用树杈,比较有手感。也。。。。哈哈

对数的要求比较高,还要阴干很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心支架强度不够断掉,弹回来弹到脸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会断的,我自己试了一下,硬度是刚刚的,原来打算把三块板子叠在一起做一个弹弓,雕完发现,单层的硬度足矣

网友:
打鸟用的?。。。

网友D:
晕,至于么……小时候都是爬石榴树,精心挑选一个“Y”型的树杈子……

我们的心得是左手拇指出力抵住,右手拉,才能实现比较稳定的射击精度,所以手柄不需要太大的。有高手甚至不用叉子,直接把橡皮筋做两个套子,直接套在拇指和食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至于么……小时候都是爬石榴树,精心挑选一个“Y”型的树杈子……

我们的心得是左手拇指出力抵住,右 ...

弹弓店老板就不用叉,他自己说:一旦失败就骨折了

网友:
不够平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弓店老板就不用叉,他自己说:一旦失败就骨折了

他要推销高价的产品啊……

你要是知道叉子就够了,他还吃啥……

网友:
楼主要是雕刻把手枪……估计坐飞机也查不出来。

网友E:
哈哈,手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手感怎么样

还行,不过是打磨过的

网友:
上山砍个树叉最好用。小时候经常玩这个。

网友:
把柄不好拿吧?

楼主:
第三版可以,前两版不好玩

网友:
哈哈,这个....真的狗啃的一样
手感应该很差的,还不如铁丝搞一个
小时候用没那么粗的钢筋搞过,那个比较爽

网友:
杀鸡用牛刀。牛!

网友:
得亏你没有3d打印机,

网友:
树杈有手感!

网友:
树杈比较难找长得对称、两边树枝大小一样的。

网友:
丁香树适合做弹弓。

网友F:
说实话,真心好丑,还不如我小时候树杈diy的,话说小时候弹弓都是随身带,玩得出神入化了,树上的龙眼太高摘不到,直接弹弓打下来,而且还是打断龙眼底部的树枝,下来果子还是完整的哦

网友:
玻纤板,外面要包点东西吧

网友:
不错!数控编程也很好玩

网友:
真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

网友:
小时候都上河边的树上去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晕,至于么……小时候都是爬石榴树,精心挑选一个“Y”型的树杈子……

我们的心得是左手拇指出力抵住,右 ...

番石榴树 就是我们直接说的石榴 mhw 是两广的吗 我是广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真心好丑,还不如我小时候树杈diy的,话说小时候弹弓都是随身带,玩得出神入化了,树上的龙 ...

小时候 还用自行车内胎 和竹子 铁条做成 鱼枪 晚上打电筒捕鱼 和黄鳝
还有用捞网 捕青蛙 傍晚用弹弓射蝙蝠 那更有挑战
打鸟很少 因为家里不让吃鸟和蛇
奶奶信佛 告诫不轻易杀生
再后来 奶奶去世了
算命的那个人说 她死后将变成小鸟
后来就没有杀过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番石榴树 就是我们直接说的石榴 mhw 是两广的吗 我是广西的

广西的。
我们说的石榴是直接吃的那种,不是剥皮后一粒粒吃籽吐核的那种番石榴……
石榴树可以长得很巨大,我见过有两个小孩都合抱不过来的。不过现在农村土地宝贵,很多大树都砍光了,剩下的产值化果园都是种植/嫁接矮化型的果树,几年后砍掉再换一批新的……
石榴树韧性很好,小时候经常爬上去边摘石榴边荡秋千

网友:
用木头做最好 前天在年博会上 看见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真心好丑,还不如我小时候树杈diy的,话说小时候弹弓都是随身带,玩得出神入化了,树上的龙 ...

传说中的高手??你用不用凭经验计算抛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说中的高手??你用不用凭经验计算抛物线?

那时候小屁孩懂个屁抛物线啊,完全凭感觉,就像卖油翁,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
现在还玩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西的。
我们说的石榴是直接吃的那种,不是剥皮后一粒粒吃籽吐核的那种番石榴……
石榴树可以长得很巨大 ...

是不是也叫番桃啊。。。

网友:
小时候找树枝做,油茶的树就非常不错,硬度非常够
补充一下,小时候唯一打到过的一只鸟是我石子打出去,然后这鸟听到声音飞走,飞出去后跟我弹出去的石子撞在一起,还是刚好撞到头部,然后它挂 了。如果它不动的话压根毛都没碰到。

网友:
切,,不屑,,,,,,,带上把砍刀,上山,,砍茶树Y,,,

网友:
小时候用树杈或者铁丝做弹弓!

网友:
蕃桃树叉很好

网友H:
用电木板来做。

网友:
建议买金属的,这玩意不能开玩笑的,断了弹回来可能要瞎眼的,特别是大拉力的弹弓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木板来做。

用的就是电木板

网友:
感觉不够厚,至少要10mm。

网友:
。。。。。。这个电工的味道好重阿~~

网友:
楼主的没这个NB吧。。。。看看,。。。叙利亚反对派士兵之前发明的“雷人”武器——投掷炸弹的超大弹弓。。。

网友:
有模有样,做弹弓可能强度不够吧~~~

网友:
感觉挺危险的

网友I:
.. 也不知道水碱的玻璃会遭殃

楼主:
引用 网友I:
.. 也不知道水碱的玻璃会遭殃

偶是不会误伤的,即使被伤,就要查他自身的原因

网友(2014-02-06):
树杈或五号铁丝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