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重金打造两台超级“小四”,有视频有真相,欢迎拍砖

楼主(2014-01-01):
又花了一堆米,全新打造两台超级“小四”,FPV和高清航拍,有视频有真相,欢迎拍砖……。

图来了:

可夜视的实时图传 FPV:

高清航拍:

兄弟俩合照:

航拍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1MzIwMjY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0ODUxMTY0.html

楼主:
沙发自已做,留着备用。

网友:
板凳欣赏

照片拍的好。就是远了点,看不清细节。
两个视频均从1分15秒前后开始出现一段声音异常和下落,好吓人。是高空风力太大造成的吗?

烈火航拍视频中的爷俩

网友:
很强大,视屏还未加载出来

网友:
火前刘明
万一 火了怎么办

网友:
LZ好厉害啊,佩服

网友:
你是不是拍到我的娃了

网友:
楼主牛逼啊!飞得好高啊!

网友:
用的什么图传呢

网友:
楼主!小四的叫声吓到我了

网友:
为什么飞太高了会抖动?

网友A:
LZ可以去机场飞飞

网友:
火前留名,如果把现场音去掉,加配音乐,吊炸天了

网友:
哇噻,你这里的视频传输带宽要多少啊?

网友:
烈火,不得了了

网友:
一般能飞行多长时间啊

网友B:
为什么到了一定的高度就颠簸的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以去机场飞飞

机场不行那里有好多打鸟的神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到了一定的高度就颠簸的很严重

上升时不会有,因为飞太高,有时油门都快关了,降油门也没看见下来,下降时受气流影响会晃。

网友C:
不错不错,一次做两,LZ 一共花了多少米?

网友D:
支持去飞机场。。

网友E:
楼主用什么无线传输数据???视频都能传输,带宽得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什么无线传输数据???视频都能传输,带宽得多大??

关注+1

网友F:
楼主传输图像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难道是记录和回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去飞机场。。

你小子太坏了,我可不想被请去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传输图像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难道是记录和回放?

实时传输FPV用的是5.8G 200mW.这个航拍的视频不是用的FPV小四,是下面一台航拍小四拍的,图像直接存储于航拍设备上面的TF卡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一次做两,LZ 一共花了多少米?

两台"小四"+装备总共花了2K多,还有部分装备没到位,呵呵.过几天可以再拿出来晒晒.

网友:
d7e怎么遥控的机机?你自己做了接收电路?

网友:
烈火,你的机子,在有摄像头的情况是多少克,没有摄像头又多少克,都包括电池等.
另同问这个:d7e怎么遥控的机机?你自己做了接收电路?

网友:
可以学嫦娥来个互拍……

网友:
偷拍中国好视频利器啊,视频传输用的啥?24L01? 速度怎么样?

网友:
那个小孩一脸无动于衷,看都不看的样子

网友:
目测航拍模块是直接挂钥匙扣的板子上去了

网友:
有DIY的冲动。。。

网友:
我在想tf卡的行车记录器拆去外壳后能不能装在小四轴上。

网友:
楼主强大,我做了个WIFI版的,目的也是想载个摄像头,现在还问题多多,努力学习啊!

网友:
工作是板载总电流消耗是多少?

网友:
学习学习, 回头我也DIY一个!!!

网友G:
我怎么看到梅村的新泰广场,与 五洲国际 广场了...   列火大神,不会是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看到梅村的新泰广场,与 五洲国际 广场了...   列火大神,不会是在....?? ...

你这边熟?我就住在那边,呵呵.欢迎有空来坐坐.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边熟?我就住在那边,呵呵.欢迎有空来坐坐.

我也在那边.. 有空聚聚...

网友:
如果,遥控器的开关通道有余或者增设开关通道,那么,在飞行器上加个MOS电源开关,有选择地控制航拍的启动和停止,对减少无用航拍的电源消耗、延长有效航拍时间和续航时间,是不是更好些呢?

网友:
做的真好,进淘宝看了,楼主做的四轴都是硬件开源,软件不开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那边.. 有空聚聚...

好!你竟然就在眼皮底下。

网友:
我也去坐坐~!

网友H:
优酷的一分钟广告真牛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优酷的一分钟广告真牛逼

Chrome 商店搜索 广告终结者。。。 看视频无广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Chrome 商店搜索 广告终结者。。。 看视频无广告

我就是chrome 装了广告终结者 是没有广告 但是黑屏 等一分钟 还不如看广告那
优酷怎么那么SB不要脸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chrome 装了广告终结者 是没有广告 但是黑屏 等一分钟 还不如看广告那
优酷怎么那么SB不要脸那 ...

。。。
我看优酷不会黑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
我看优酷不会黑屏啊

你装的是adbloc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装的是adblock吗?

是这个

网友(2014-06-30):
牛逼,好想借你一个玩啊

网友:
太酷了!可以实时监控吗?续航怎么样?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最近也想玩四轴,有空玩玩。

网友:
会火的这个

网友:
这个有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