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MSP430F147单片机软核添加自定义外设

楼主(2014-01-01):
          学习过nios的小伙伴应该知道nios可以添加自定义外设,下面将以为软核SCore430添加PWM外设为例,讲解如何为SCore430添加外设。
             添加外设应该了解以下几点知识:
              1.SCore430外设接口时序
              2.SCore430的memory map
              3.外设控制器ExphCtrl源码的添加新增外设接口
           SCore430的外设接口时序
         主机接口
名称
说明
out_writeexphaddr[15:0]
写外设地址
out_writeexphdata[15:0]
写外设数据
out_writeexphbyten[1:0](可选)
16bit数据分为两个字节,对应out_writebyten的两个bit位,当对应位置位时,对应字节有效。有这个信号的原因是430指令集中大部分指令有16bit和8bit两种操作模式
out_writeexphen
写数据使能,当时钟上升沿到来,且此信号为高电平时,数据被写入。
out_readexphaddr[15:0]
读外设寄存器地址,用作数据选择器的输入参数,从而输出指定寄存器数据。
        外设接口
名称
说明
in_clk
系统时钟
in_rst
系统复位
in_writeaddr[15:0]
写数据地址
in_writeen
写数据使能
In_writebyten[1:0] (可选)
数据的字节使能
in_writedata[15:0]
写入的数据
in_readaddr[15:0]
读数据地址
out_readdata[15:0]
读取数据输出

        SCore430内存区域划分

              上图是TI官方文档MSP430x1xx系列的内存映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外设内存地址范围是010h~1FFh,并且010~0FFh范围了只支持8bit的字节访问,SCore430没         有此限制。
              010h~1FFh地址范围大部分地址已被标准外设占用,但是我们可以不添加无用的标准外设,将地址让出来,留给自定义外设使用。

         SCore430外设控制器的源码修改
         在写自定义外设前首先确定外设有几个寄存器(为了操作和理解方便,在此规定所有寄存器为16bit),然后为这些寄存器分配地址。打开quartus II工程目录下的 symbol.v文件
/*******************************************************************
*建立时间:2013.12.20                  作者:李广敏,all rightsreserved
*邮箱:523659033@qq.com          版本:V1.0
*修改时间:                                        修改人:
*功能:符号定义文件,包含指令名称和外设寄存器名称
/******************************************************************/
/*************单操作数指令************/
`define PUSH    5'b00100
`define SWPB   5'b00001
`define SXT                 5'b00011
`define RRA     5'b00010
`define RRC               5'b00000
`define CALL   5'b00101
/***********跳转指令**********/
`define JC          3'b011
`define JZ         3'b001
`define JGE       3'b101
`define JL 3'b110
`define JMP      3'b111
`define JN         3'b100
`define JNC       3'b010
`define JNE       3'b000
/**********双操作数指令***********/
`define MOV    4'b0100
`define ADD 4'b0101
`define ADDC 4'b0110
`define DADD 4'b1010
`define SUB 4'b1000
`define SUBC 4'b0111
`define CMP 4'b1001
`define AND 4'b1111
`define BIC 4'b1100
`define BIS 4'b1101
`define BIT 4'b1011
`define XOR 4'b1110
/*************复位地址*************/
`define RESET 16'h8002
/**************外设地址***************/
/******P1**************/
`define P1DIR  16'h0022
`define P1OUT  16'h0021
`define P1IN  16'h0020
/*********P2************/
`define P2DIR 16'h002a
`define P2OUT 16'h0029
`define P2IN  16'h0028
/******Multipilier*****/
`define MPY    16'h0130
`define MPYS 16'h0132
`define MAC              16'h0134
`define MACS   16'h0136
`define OP2    16'h0138
`define RESLO  16'h013a
`define RESHI   16'h013c
`define SUMEXT       16'h013e

          文件后面内容是外设地址定义,假设我们PWM只有一个寄存器,占空比寄存器,可以在symbol.v最后接着乘法器地址后面写入`define DUTY    16’h0140
          当外设寄存器当做16bit访问时,地址必须为偶数。
         所有外设可以共用同一条写入总线,但是数据输出总线要分离,通数据选择器送入SCore430内部,外设控制器ExphCtrl主要充当数据选择器的作用。打开ExphCtrl.v文件。
/*******************************************************************
*建立时间:2013.12.20                  作者:李广敏,all rightsreserved
*邮箱:523659033@qq.com          版本:V1.0
*修改时间:                                        修改人:
*功能:外设访问控制器,对外设反馈的数据,根据读取地址,
*选择正确的外设数据传送给memctrl模块
/******************************************************************/
`include "symbol.v"
module ExphCtrl(
                   inputin_clk,
                   inputin_rst,
                   /**********memctrlinterface************/
                   input[15:0]in_exphreadaddr,    //外设寄存器读地址
                   outputreg[15:0] out_exphdata,         //读外设数据接口
                   /***********exphinterface*************/
      /****P1 port***/
                   input[15:0]in_readP1data,
                   /*****MultiplierPort***/
                   input[15:0]in_readmultiplier,
                   /******P2  Port******/
                   input[15:0]in_readP2data
);

/***********************************************
*对外设反馈的数据根据地址选择,时钟上升沿输出数据,
*当用户添加自定义外设时,需要修改此always模块
/**********************************************/
always@(posedge in_clk)
begin
         case([url=]in_exphreadaddr[/url])
         /************P1Interface***********/
         `P1DIR:    out_exphdata <= in_readP1data;
         `P1OUT:   out_exphdata <= in_readP1data;
         `P1IN:       out_exphdata <= in_readP1data;
         /*************P2interface************/
         `P2DIR:    out_exphdata <= in_readP2data;
         `P2OUT:   out_exphdata <= in_readP2data;
         `P2IN:       out_exphdata <= in_readP2data;
         /************MultiplierInterface*****/
         `MPY:                 out_exphdata <=in_readmultiplier;
         `MPYS:     out_exphdata <= in_readmultiplier;
         `MAC:                out_exphdata <=in_readmultiplier;
         `MACS:     out_exphdata <= in_readmultiplier;
         `OP2:                  out_exphdata <=in_readmultiplier;
         `RESLO:    out_exphdata <= in_readmultiplier;
         `RESHI:     out_exphdata <= in_readmultiplier;
         `SUMEXT:          out_exphdata <= in_readmultiplier;
         default:out_exphdata <= 0;
         endcase
end
endmodule

          可以看出,外设控制器中代码就是一个数据选择器,首先增加我们自定义外设的数据反馈接口 input[15:0]  in_readpwmdata
          在case语句块中添加对PWM反馈数据的选择
   Case(in_exphreadaddr)
     …
     …
     `DUTY: out_exphdata <= in_readpwmdata;
     …
   Endcase
          外设控制器修改完成,最后修改好的文件可以查看附件提供的最新工程。
PWM外设添加
         PWM代码可以查阅附件工程中文件,在此对PWM定义端口做出解释说明
modulePWM(
                            input in_clk,
                            input in_rst,
                            input[15:0]in_writeaddr,
                            input in_writeen,
                            input[15:0]in_writedata,
                            input[15:0]in_readaddr,
                            output reg[15:0]out_pwmdata,
                            output regout_pwmout
                   );
           可以看出,PWM包含了上面提到外设接口除了In_writebyten[1:0]外的所有必需接口,out_readdata被重命名为out_pwmdata,out_pwmout是用户自定义端口。
      按照上述步骤添加PWM文件并且修改symnol.v和ExphCtrl.v后,开始按下图创建PWM和ExphCtrl的符号文件。

          打开CPUCore430.bdf顶层文件添加PWM并更新ExphCtrl

               找到ExphCtrl模块,右键更新如上图所示。

                    更新后可以发现多出了我们添加的in_readPwmdata接口,此接口为下面添加的PWM模块的数据反馈接口

                 双击空白处,弹出上图画框,在project目录下选择PWM模块添加到P2MODULE下方,如下图所示

                  将PWM左边数据接口与左边数据总线连接,连接方式参照P2MODULE,所以外设输入端口与数据总线连接方式相同。将out_pwmdata与ExphCtrl增加的                in_readPwmdata端口相连。

            右键PWM为out_pwmout添加pin管脚。

到此外设添加工作完毕,可以编译工程检测有没有错误。
C语言代码驱动外设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PwmDuty   (* (int*)0x140)     //0x140对应symbol.v中语句`define DUTY 16'h0140
void delay()                                             //100Mhz主频,每条指令机器周期6~8
{
  int i,j;
  for(i=0;i<1000;i++)
    for(j=0;j<1000;j++);
}

int main( void )
{

  char counter = 0;
   while(1)
   {
      delay();
     PwmDuty = counter++;
   }
   return 0;
}
按照文件件包V1.1中的《使用手册》编译此文件,将最终转换获得mif文件添加到quartusII工程中,将out_pwm管脚与LED连接,运行时即可看到LED呼吸灯。
各位可以按照此方法添加自己的外设(无中断请求功能)。具有中断功能的V2.0版将会再两个月内完成。

    所有软件设置和代码编写以最新文件包中的《使用手册》知道为准。
文件包V1.1

网友:
这个难道是430编程软件里边自带的类似于FPGA画图的东东?

网友A:
如果能使用 (IAR 或 KEIL) JATG 控制仿真就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使用 (IAR 或 KEIL) JATG 控制仿真就非常完美.

第一次尝试,还有很多不足,后期会添加,opencores上有个openMSP430软核,前几天看了,写的很好,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