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1769的下载接口是什么接口》附图

楼主(2014-01-01):
图片中的18脚,应该是17脚,当时数错了,这个接口不标准,不知道怎么接,谢谢各位指点。
如果有jtag,应该和jlink怎么连接??
ISP的话又该怎么连接?
SWD的话又该怎么连接?
买了个jlink,还不会连接
谢谢各位

网友A:
自己把需要的信号跳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把需要的信号跳出来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不只是用这几个口,想用哪个自己接?

网友A:
你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SWD就只需接SWDIO,SWK,GND这3条线……不知你这个图是哪来的……估计是“开发板”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SWD就只需接SWDIO,SWK,GND这3条线……不知你这个图是哪来的……估计是“开发板”自 ...

谢谢啊,我刚接触,看了手册了,就是看不懂,怕弄错了,SWD知道了,那个jtag和ISP的连接哪几根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