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给推荐一款高精度5V电压基准芯片

楼主(2014-01-01):
如题,小弟第一次使用AD芯片,请大家帮忙给推荐一款高精度5V电压基准芯片,价格不要太高容易买得到就行。

网友:
卖萌可耻

网友A:
ADS8505 好了,第一次就用个简单的~~~

网友:
431不行么?

网友:
ads8505确实不错  同学都是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8505 好了,第一次就用个简单的~~~

刚查了下,这个貌似价格不菲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这个貌似价格不菲啊

还是我找错了?

楼主:
我说的是外部5V基准源,不是模数转换器,没说清楚,楼上几位理解错了

网友:
要外部基准的AD要研究的东西很多,我是建议你弄个简单的开头。

基准完了还有布线,容阻元件的误差,算法,读取的速率都会影响的。

你没经验的话调死了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基准有问题

网友B:
啥叫高精度???你不给个具体指标,没办法帮你选...

网友:
要先给出价格和指标才行……

网友C:
一般自己上TI,MAXIM,ADI这几家网站上选型就可以了

网友:
指标差一个0,价格可能就从1美元飙升到几十美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叫高精度???你不给个具体指标,没办法帮你选...

AD芯片是16位的, 采集的对象是工业级模拟陀螺仪,由于内部基准相对16位来说精度较低,所以打算用外部,要求初始精度在0.2以下,温飘几个ppm/摄氏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自己上TI,MAXIM,ADI这几家网站上选型就可以了

恩恩,这两天一直在官网上查,可用的型号还挺多,就看价钱了

楼主:
今天找了一天,AD586应该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这两天一直在官网上查,可用的型号还挺多,就看价钱了

楼上有人提到TI的 REF5050 就可以啊,初始精度0.05%,温飘3ppm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找了一天,AD586应该够用了。

NI的16bit 数据采集卡都是用的AD586, 你用当然也可以

网友:
我有闲置的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