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开机用户不登陆的话开机启动程序会自动跑么

楼主(2014-01-01):
如题,百度了半天没有结果,来这儿寻求一下帮助.

开机后, 显示按Ctrl+Alt+Delete登录,但是没人去登录,或者干脆没有显示器没法登录的话,里面的开机自启动程序会开始运行么?

第一次接触服务器。

网友A:
不会启动.           如果是以服务形式的可以自启动

网友:
错了。服务会启动。用户程序不会。不好意思。

楼主:
一个程序是放在菜单“启动”里面的,
另一个是一个软件,里面有开机启动的选项,我勾选了。
楼上俩人,让我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启动.           如果是以服务形式的可以自启动

我怎么设置让我的两个程序变成这个“服务”形式的呢

网友:
前台应用程序与服务不同,软件要写成服务才能是服务。你放到启动里面的程序必须用户登陆才能启动。

网友B:
可以将服务器设为自动登录,这样启动文件夹里的东西就可以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服务器设为自动登录,这样启动文件夹里的东西就可以启动了。

自动登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登录??!!

恩,我就是这么整的。

网友C:
感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B:
也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远程登录服务器,服务器不用装显示器。

以上言论仅针对Windows serve系列。

网友D:
直接远程桌面链接过去不就是了嘛~既然都是服务器了,肯定有固定的I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我就是这么整的。

OK,我已经整成自动登录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远程桌面链接过去不就是了嘛~既然都是服务器了,肯定有固定的IP了~ ...

呵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连接》远程登录服务器,服务器不用装显示器。

以上言论仅针对Windows s ...

远程登录端口不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贡献

LoL中的提莫?

网友C:
是的
11 你也在耍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11 你也在耍lol?

刚21级。喜欢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