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DICE_mkII 固件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4-01-01):
大家好!今天刚刚收到LGT发过来的样片,知道我是学生,还特地送了我一个SWDICE_mkII调试器,大赞!
问题来了,刚开始驱动装不上(正版WIN8.1环境),在设备管理器那里可以识别为JTAGICE MKII,但是一直有黄色感叹号,我以为是因为SWDICE_mkII版本太低,所以就去官网下载了最新的 swdice_mkii_s6.0_v2.0 按照readme里面的提示将bin文件复制到识别的U盘里面,然后拔掉SWDICE_mkII,去掉跳线帽,再插到电脑上····什么反应都没有了····都不能识别了···插和不插一样····
求解```

楼主:
刚才看了阿莫的帖子:LGT仿真器软件升级注意:一定要找台没有病毒的电脑!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0936-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我把电脑显示系统文件、显示隐藏文件全打开,发现里面只有一个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文件夹 ,大小1KB,是这个文件夹的问题么?这个好像是连接到电脑的存储设备必须有的文件吧?
电脑使用付费NOD32,绝对没有病毒。

网友A:
我还在用XP+AVR Studio(V4.19),提示MKII固件太老,但能用,也没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用XP+AVR Studio(V4.19),提示MKII固件太老,但能用,也没升级。

我用IAR比较顺手···

网友B:
短上跳线,插入。删掉所有文件。复制bin文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上跳线,插入。删掉所有文件。复制bin文件即可。

里面都是空的,只有一个隐藏的系统文件夹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但是这个文件夹好像不能删吧?也删不掉。
准备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汗了,是系统问题WIN8.1下不能升级JTAGICE MKII,换台W7的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都是空的,只有一个隐藏的系统文件夹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但是这个文件夹好像不能删吧?也删 ...

必须删掉才可以的。

网友C:
申请样片很容易吗?调试器是白送的啊?一直想申请来着,怕太麻烦还没申请。要是真这么容易还送调试器就太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申请样片很容易吗?调试器是白送的啊?一直想申请来着,怕太麻烦还没申请。要是真这么容易还送调试器就太赞 ...

LGT技术服务相当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申请样片很容易吗?调试器是白送的啊?一直想申请来着,怕太麻烦还没申请。要是真这么容易还送调试器就太赞 ...

调试器一般不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器一般不送的···

刚想申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