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运行的产品,有必要不停刷新寄存器吗?

楼主(2014-01-02):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些小家电产品,像热水器之类的长期不断电运行,上级(软件出身)要求我们,对于一些系统和外设的控制寄存器,如中断,定时器等,要不停的刷新,作用是防止

MCU受到干扰出现死机或是其它的意外。

网友A:
高要求的时候.一个变量双寄存器备份保存.万一出现不一致就说明干扰了

网友:
这个方法是不错的。照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要求的时候.一个变量双寄存器备份保存.万一出现不一致就说明干扰了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对于高要求的你就应该利用硬件看门狗定时复位,程序起来后判断何种复位

程序一个复位周期必须运行完毕,并把关键数据做一次校验

看门狗起来后校验正确就接着上次的继续运行一个周期等待复位
不正确就全部初始化,说明被干扰了

应该这是目前最可靠的方案

网友:
见过电源不稳导致外设寄存器数据丢失的情况。

网友C:
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io口等是不需要的,外部器件有必要。

网友:
还有这么高深的学问在里面。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程序跑飞了,什么都没用。PC指针也是一个寄存器,没办法备份吧。
还是看门狗更重要

网友:
看门狗啊, 不是都是这样喂狗的吗?

网友D:
非常有必要,在我手上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保护会全部判断不合格软件,至少中断和IO还有大循环是需要不停监测的。一但被系统监测函数发现它们不对劲,就会用看门狗咬它复位。

有几个关键的地方一定要放监测,一旦发生立既复位:
1。所有不使用的中断被意外发生了中断被跳到中断入口的。
2。所有外设初始化寄存器与备份值比较不一样的。
3。系统定时器被停止了的。
4。大循环不循环的。
5。系统关键数据发生逻辑对不上的。

网友:
有一点点小作用,但不如看门狗,不如读取这些寄存器判断异常后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有必要,在我手上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保护会全部判断不合格软件,至少中断和IO还有大循环是需要不停监测 ...

第2点是不是过于庞大和复杂?

网友:
定时检查关键寄存器是否正确即可,不正确重新刷新。像stm8 stm32有些寄存器,写入会导致某些操作,这时候不停刷新就不合适了。

网友:
这个做法很合理, 实践会证明是挺有用处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一般不是刷新寄存器就可以解决吧?
1.软件陷阱:
   不用的程序区域 跳转到指定向量地址 或 增加TRAP指令
2.看门狗 :
   一定要在程序最开始的地方开启看门狗,有用户字功能(Flash Option)的直接开启.
   千万不要在定时中断里喂狗!可以在关键功能全部完成一个循环后喂狗。

楼下继续

网友:
供参考
SOFTWARE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MICROCONTROLLER EMC PERFORMANCE

楼主(2014-04-03):
引用 网友D:
非常有必要,在我手上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些保护会全部判断不合格软件,至少中断和IO还有大循环是需要不停监测 ...

有几个关键的地方一定要放监测,一旦发生立既复位:
1。所有不使用的中断被意外发生了中断被跳到中断入口的。

        这种我都是直接在中断里面while(1);然后等看门狗复位,看门狗复位的时间与具体系统有关,我是能短尽量短

2。所有外设初始化寄存器与备份值比较不一样的。

        学习了,没做过比较。像有一些功能都是一直在执行配置初始化

3。系统定时器被停止了的。

        系统定时器被停止了看门狗肯定复位

4。大循环不循环的。

        看门狗肯定复位

5。系统关键数据发生逻辑对不上的。

        学习了,之前的做法都是发现不对的时候不处理或关闭输出

网友(2014-09-12):
要的,没有加这些的死的很惨

网友:
我也是关键的寄存器备份,定时查看,根据情况来处理

网友:
我只用看门狗,reset后都全部初始化如断电重开一样,如果看门狗reset后不全部初始化就会有问题,ram会保留错误后的状态after看门狗reset.

网友:
怎么刷新,难道在单片机启动时候把寄存器中的数据都保存下来,做一个定时器中断去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io口等是不需要的,外部器件有必要。

早年开发现场设备,就发生IO口寄存器受干扰,导致IO口无法输出,变成输入模式了,后来做老虎机时,因为事关金钱,存放金额的数组,放有3份,一份明文,另两份经过不同运算,最后3份都相符才显示,否则客人看到显示器上8888,就闹着要钱.

网友:
敏感数据敏感处理,干扰不干扰是一方面,这种要求是必须的,要不然不断重启机器,要不然就不断热启动,否则,长时间运行就会麻烦

网友:
我个人推荐一直刷新,至少周期性刷新。
以前有人发帖问,大意是如果事件有更新才刷新,还是定时刷新?
当然有更新才刷新,占用cpu确实小,但是对于工控行业来说,难免遇到干扰,
可靠性尤为重要。实际开发过程也确实发生过几次mcu芯片级的bug导致io口
电平改变。因此推荐周期性刷新。

网友:
a, 之前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静电后外围的芯片寄存器配置改变,而MCU不知道,所以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
可靠度要求高的,是必须的,当然刷的频率自己看情况吧,最好在各种任务环境下测试一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工控产品可靠性确实很重要

网友:
家用电器现在国内要做3C软件认证的,其中就要求对寄存器进行周期性检查,还有要求AD转换有参考等,建议看一下相关国标。该国标其实就是CE的要求,只是近两年才强制要求

网友:
硬件上做好防护才是最关键,有很多寄存器工作中是不允许刷新的,这些寄存器如果受到干扰,系统照样玩完。好的硬件设计即使不用看门狗,在强干扰中长期工作照样不会死机或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高要求的你就应该利用硬件看门狗定时复位,程序起来后判断何种复位

程序一个复位周期必须运行完毕,并把 ...

感觉这个不错,mark下

网友:
有必要的。

网友:
有用,标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