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干扰问题

楼主(2014-01-02):
我最近有一个项目是用CC1101L的 其中有一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  我是使用可变数据包长度的 项目要求在一个小区域内至少有100对一对一的发射与接收 并且互不干扰而且不是一对多 是一对一 于是我的思路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一对一都是同样工作在433M上的,然后只要设置接收的地址不同 就可以实现比如1号发送模块就发送1号地址,然后在接收中1设置为1号地址的就可以接收了 2号地址的接收只能由另一个433M的发射模块发射出2号地址的数据,然后2号地址的接收模块自然也就接收到了 实际测试发现有干扰 不知道如何解决,1好发送到1号接收 2号发送到2号接收是实现了 就是有时候会出现干扰 会出现接收不到

楼主:
先为自己顶一顶  希望大家出出主意 谢谢了

网友A:
100个模块全部使用同一个频率,并且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发送也是各自为政,没有协调机制,这样空中信号碰撞不可避免。

在物理层面,你设定的地址没有任何帮助意义,考虑避免同频碰撞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个模块全部使用同一个频率,并且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发送也是各自为政,没有协调机制,这样空中信号碰 ...

你好 同志  我明白了 就是每一对一对一的发射与接收设置在不同的频段上就可以了是吧?  不过1101的频段有限 不知道能否设置到100个频段呢? 顺便说一声十分感谢了同志  这么快就恢复我 帮助我 谢谢!

楼主:
你好 能否加你QQ有空打扰你一下 谢谢!

网友B:
如果真有同时发送的情形,估计只能频分;否则只能有一个协调器,以近似实时的方式来划分时隙,协调器不断的时隙同步,各终端在自己规定的时隙内才能发射。不过估计1101这种片子,速率那么慢,划分时隙实现“伪实时”估计非常困难。另一种方法就是码分了,也就是跳频技术或者码分调制方式。不过不知道1101物理层支不支持调频序列的配置。好像本网前边有网友实现了跳频通信,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有同时发送的情形,估计只能频分;否则只能有一个协调器,以近似实时的方式来划分时隙,协调器不断的 ...

我看了1101可以设置在不同的信道频率上 我这样子想的 将每一组1对1的发射与接收都设置在不同的频段上 然后在接收的滤波带宽带宽上也设置一下   不知道这样子理论上可行不?
比如中心频率433M 在387-464MHZ之间每隔1M设置一下工作频段 这样子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不知道理论上可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1101可以设置在不同的信道频率上 我这样子想的 将每一组1对1的发射与接收都设置在不同的频段上 然 ...

你要查芯片手册,具体最小带宽间隔芯片手册里面是有讲到的。再有如果分配不了100个单独的信道,就要考虑添加 冲突避障机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查芯片手册,具体最小带宽间隔芯片手册里面是有讲到的。再有如果分配不了100个单独的信道,就要考虑 ...

谢谢你们 就是说理论是可以的 我先试试 到时候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D:
100套独立的点对点,不是时分就是频分,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E:
记得CC1101可以检测指定数量的preamble预调制信号的,因此可以考虑下面的措施:
1, 每个节点检测到preamble后在短时间内不要发送数据(包含预计目标节点的应答时间),如果是发给自己的才应答。
这样可以避免在另一个节点发送数据的时候本节点强制发送数据而造成冲突。
2, 从上一个其它节点发送数据等完成到本节点的发数据的时间间隔错开一定时间(按地址或优先级)以减少多个节点同时启动发送程序造成冲突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个模块全部使用同一个频率,并且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发送也是各自为政,没有协调机制,这样空中信号碰 ...

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 已经解决了 解决方法就是把每个节点进行跳频处理 每个节点工作在不同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套独立的点对点,不是时分就是频分,没有其它办法

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 已经解决了 解决方法就是把每个节点进行跳频处理 每个节点工作在不同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CC1101可以检测指定数量的preamble预调制信号的,因此可以考虑下面的措施:
1, 每个节点检测到preamble ...

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 已经解决了 解决方法就是把每个节点进行跳频处理 每个节点工作在不同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查芯片手册,具体最小带宽间隔芯片手册里面是有讲到的。再有如果分配不了100个单独的信道,就要考虑 ...

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 已经解决了 解决方法就是把每个节点进行跳频处理 每个节点工作在不同频段

网友F:
楼主,想做一个CC1101的毕业设计,能不能程序共享一下,直接参考来减少学习的时间呢??1286238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做一个CC1101的毕业设计,能不能程序共享一下,直接参考来减少学习的时间呢?? ...

觉得浪费时间那还不如不要搞 换个简单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觉得浪费时间那还不如不要搞 换个简单的嘛

希望互相帮助~

楼主:
恩  互助是要的

网友:
同频干扰肯定严重了!频点错开吧

网友(2019-07-19):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你的帮助 已经解决了 解决方法就是把每个节点进行跳频处理 每个节点工作在不同频段 ...

楼主你好  我现在也在做这种类似的设计   请问使用跳频之后是不是还是有100个发射点分别对应100个接收点啊     还是100个发射点对应1个接收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