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ADC端口如何保护?(已解决)

楼主(2014-01-02):
KL15的ADC端口如何保护?采集电压超出电源电压是不是有烧片子的危险?

网友A:
对的,会有烧掉芯片内部某些模块的可能的.

网友B:
电阻限流,上拉二极管/稳压管钳位

网友C:
根据datasheet ,输入电压需要在VREFL到Vrefh之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芯片工作就会有危险。所以建议楼主使用3楼的方法将电压限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datasheet ,输入电压需要在VREFL到Vrefh之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芯片工作就会有危险。所以建议楼主使 ...

发现采用稳压二极管钳制后,单片机AD值和实际AD明显发生偏差。要如何解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限流,上拉二极管/稳压管钳位

发现采用稳压二极管钳制后,单片机AD值和实际AD明显发生偏差。要如何解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会有烧掉芯片内部某些模块的可能的.

那如何保护,稳压二极管似乎有漏电现象。

网友:
或者你用BAT54Sw之类的barrier diode试试
AD口正向一个到VrefH,反向一个到VrefL
通常都这么钳位的

网友:
呼叫咕大师 上次咕大师解决了一个用j-fet保护运放输入的   好像是j-fet的体二极管漏电流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何保护,稳压二极管似乎有漏电现象。

稳压二极管在利用反向特性进行稳压的过程中是会出现漏电的现象的.虽然说这个漏电流很小,通常是几十个uA, 但是在精确测量模拟信号的电路中也会造成测量结果的偏差的. 建议使用小信号肖特基二极管, 例如BAT41.

楼主:
电压跟随器比较好。

网友:
一般都是加二极管做钳位吧···搞犀利点的二极管试试

网友:
这样能钳位?

网友:
上下二极管嵌位,这是一个常用的办法,但是需要选择漏电流小的二极管。

网友(2014-09-02):
漏电流小的二极管

网友:
有专门箝位用的双封装的二极管,比如BAS40-04。

网友:
1N4148是最好的 漏电流极小

网友:
加钳位二极管饿

网友D:
1N4148是最好的 漏电流极小

1N4148不是钳位二极管吧

网友:
ADC输入保护,Mark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N4148是最好的 漏电流极小

1N4148不是钳位二极管吧

没有“钳位二极管”这种器件……用在这个位置起到钳位作用才叫“钳位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N4148不是钳位二极管吧

没有“钳位二极管”这种器件……用在这个位置起到钳位作用才叫“钳位二 ...

但是1N4148这玩意反向击穿电压75V,好像不能起到什么保护作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钳位二极管”这种器件……用在这个位置起到钳位作用才叫“钳位二 ...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模电学得差,让您见笑了

网友F:
对比了下1N4148和BAT54S在25度,反向电压20V时候的反向电流
1N4148  25nA
BAT54S  1uA

网友D: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刚才想错了,您看是这个意思吗?黑线是电流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比了下1N4148和BAT54S在25度,反向电压20V时候的反向电流
1N4148  25nA
BAT54S  1uA ...

貌似1N4148还要好一些呢

网友:
一般ad输入口都要加限幅电路的

网友:
负压和超过极限参数的正压都会烧ADC。钳位是种方法。

网友: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R1的作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比了下1N4148和BAT54S在25度,反向电压20V时候的反向电流
1N4148  25nA
BAT54S  1uA ...

在这里,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是致命参数……对于高阻抗的ADC来说,山寨不达标的1N4148都能使10位ADC采样值整体抬升几个LSB

网友:
一般在输入口添加一个RC 电路就可以了,二极管上下桥钳制,一般的芯片内部都集成了,只是集成的二极管电流不大,只要根据你的速度响应合理添加 RC滤波器就ok了,是否内涵钳位二极管,可以看端口资料

楼主(2015-06-03):
引用 网友D: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刚才想错了,您看是这个意思吗?黑线是电流方向

对头,非常感谢,上下拉4148可以改为3.3V供电的非轨对轨跟随器来做保护么?

网友:
这个只能看看 我也没多少思路

网友:
对楼主的懒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自己搜索搜索能累死?估计你都懒的复制链接了,好人做到底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731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限流,上拉二极管/稳压管钳位

上拉4148到3.3V,ADC口还是可以到4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刚才想错了,您看是这个意思吗?黑线是电流方向

是啊,这个VIN实际是可以到4V才能保护,ADC口还是有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