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口如何保护?

楼主(2014-01-02):
单片机内置ADC口如何保护?若采集电压超出电源电压会不会有烧片子的风险。感谢。

网友A:
沙发 ,  用稳压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  用稳压二极管啊!!

稳压二极管漏电非常厉害,和实际AD值相差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压二极管漏电非常厉害,和实际AD值相差较大。

uA级的漏电流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楼主加限流电阻解决,不要加其他元器件,影响精度,我一般加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