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选择,固纬GDS-820S还是普源DS1102E?

楼主(2014-01-02):
小弟我现在自学电脑维修,想购买一台示波器,在本地看好了固纬GDS-820S和普源DS1102E,价格差不多。
参数方面,固纬的是150M带宽,实时采样100M S/S,等效采样是25G S/S,而普源的100M。实时采样1G S/S,等效采样25G S/S。
大哥们都建议下如何选择才好?

网友A:
电脑维修要用示波器?  楼主想测什么?

真的要用的话, 也不是这种低端货, 主板时钟都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维修要用示波器?  楼主想测什么?

真的要用的话, 也不是这种低端货, 主板时钟都看不了 ...

50M都可以用于维修了,主要是想测一些信号。
不是谁都像大哥那么有钱的,动辄几W的示波器,不是我们这些刚起步的人用得上的。
不管怎样,给你选择的话,参数怎么看?

网友:
普源DS1102E
很多时候等效采样不能代替实时采样

网友:
我的是GDS-820C

网友:
固纬吧,放心

网友B:
刚刚学到,方波的话,需要大的带宽呢!我买的SDS2102测晶振,有的高手说波形还不错哦!!嘿嘿…………

网友:
这两个比较,肯定是DS1102E了。100M的采样,上个世纪的产品吧

网友:
820耐用但应该停产了吧

网友:
固纬只有100MSA/S采样率,这和普源DS1102E的1GSA/S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产品

买示波器不要只看带宽,其他指标也是很重要,等效采样的指标很鸡肋不值得参考,关键看实时采样率

采样不足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直接影响测量,不仅细节丢失 加上等效插值算法甚至可能会看到错误的振铃效果。

网友:
利利普那个2000块钱带电池的看起来不错,适合维修带着到处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学到,方波的话,需要大的带宽呢!我买的SDS2102测晶振,有的高手说波形还不错哦!!嘿嘿………… ...

晶振的波形本来就是正弦波。

网友:
有可能的话,最好还是实地比较一下。
很多东西不是光看单一指标的。

比如摄像头也能号称像素多高多高,结果根本没法和像素较低的数码相机比。

网友(2014-02-08):
楼主LOGO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