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通过51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来检测脉冲

楼主(2014-01-02):
用51单片机来检测一个脉冲的高电平时间t和这个脉冲的周期T,脉冲的高电平时间有可能大于500ms

网友A:
上升沿中断以后,开始计时(另设定时器,根据精度和脉宽要求确定定时器初值),同时监控电平变化,一旦变低,终止计时,即可得脉宽,如此重复一段时间,计算出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中断以后,开始计时(另设定时器,根据精度和脉宽要求确定定时器初值),同时监控电平变化,一旦变低 ...

能够再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A:
如果上面不明白,你需要先学习一下 1.外部中断 2.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上面不明白,你需要先学习一下 1.外部中断 2.定时器

嗯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