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51驱动FIFO_OV7670上位机显示的demo(有图有代码)

楼主(2014-01-02):
折腾了两天总算是调好了,再此感谢各位坛友(参考贴子比较多,不一一列出)。
实验板是第八届信息技术大赛组委会指定的板子,各位亲们在用别的板子测试时要注意sccb的上拉电阻,以及使用杜邦线所带来的信号干扰。按下P3^0的按键刷新一帧图像。或者用串口发送字符G也可以刷新一帧图像。QVGA:240*320,RGB565.
传输图像采用串口传输,波特率115200,IAP单片机晶振30M。欢迎拍砖...

上位机:
代码:

楼主:
再传几份参考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传几份参考资料

SF!!!!!!!!!!!!!!!!!!!!!1

网友A:
能达到好多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好多帧?

115200的波特率,刷新一帧都需要十几秒了......

网友B:
速率这么低,假如拍的时候动了一下图像岂不是成渣了?

网友:
用OV7670采集 视频了吗?

网友C:
只用OV7670采集了一副图像 ?
OV7670 的分辨率是 QVGA:240*320
问一下你的 液晶屏的分辨率是多少 1027*768吗?
240*320  个像素 是只显示在  1027*768 屏幕中 的 部分区域上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率这么低,假如拍的时候动了一下图像岂不是成渣了?

有fifo不用担心抖动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OV7670采集了一副图像 ?
OV7670 的分辨率是 QVGA:240*320
问一下你的 液晶屏的分辨率是多少 1027*76 ...

只是测试用,图像用上位机显示的,没用液晶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测试用,图像用上位机显示的,没用液晶屏。

哦,你 上位机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一定不是640*480的吧?
如何和 640*480的 ov7670 去匹配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你 上位机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一定不是640*480的吧?
如何和 640*480的 ov7670 去匹配的 ? ...

上位机显示的也是320*240,关于OV7670输出分辨率可以通过SCCB修改寄存器改变的...我上传的几份资料有介绍。

网友:
lz强悍!51老兵不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位机显示的也是320*240,关于OV7670输出分辨率可以通过SCCB修改寄存器改变的...我上传的几份资料有介绍 ...

你是什么 PC机显示器,分辨率 能 有320*240 这一项?
最小也是 800*600吧 ?
你的OV7670一行 输出数据是320 个8位字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 PC机显示器,分辨率 能 有320*240 这一项?
最小也是 800*600吧 ?
你的OV7670一行 输出数据是3 ...

难道你没有看到上位机只是用了320*240那一小块显示图像?输出的是RGB565格式,每个像素2字节。240*320*2

网友C:
了解了,我正搞这块,麻烦问下,红色方框内的设置 是啥意思,没看明白,到底是RGB565  还是RGB444 ?设置后 是什么效果?

网友C:
OV7670的SCCB总线第一个数据是 slave address ,说是芯片ID,你用的是哪个 数据, ID是不是地址0A 位置上的这个数- 0x76呢?
但看到网上 很多资料上写的 0x42 ?
应该是哪一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C:
OV7670的SCCB总线第一个数据是 slave address ,说是芯片ID,你用的是哪个 数据, ID是不是地址0A 位置上的 ...

0x42和0x43是控制SCCB读写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了,我正搞这块,麻烦问下,红色方框内的设置 是啥意思,没看明白,到底是RGB565  还是RGB444 ?设置后 ...

手册最好还是看英文的,这个地方好像翻译错了,这个寄存器是选择输出格式RGB565和RGB555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0x42和0x43是控制SCCB读写操作的。

那这个 说法 还是容易产生误导,
0x42  0x43 根本就不是什么 从地址,而且 所有的OV7670都是一样的,是一个设定 是  读取  还是写入的OV7670 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 说法 还是容易产生误导,
0x42  0x43 根本就不是什么 从地址,而且 所有的OV7670都是一样的,是一 ...

当OV7670工作时 通过设备地址来进行读/写操作。OV7670模组的写地址是0X42读地址是0X43。我也研究的不透彻,抄袭来的......

网友:
不错,上位机图片怎么显示的?早前有网友实现过,看看楼主的代码

网友C:
英文版的也没看懂,楼主看明白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文版的也没看懂,楼主看明白没,啥意思?

按要求配置这个寄存器后,所设置的RGB565和555输出格式才有效.

网友C:
噢,感谢,知道了,出来 影子了,重影,

网友:
注意到这个图没有,红色箭头所指的  一行是 640*2 个字节数吧?还是640个字节 ?

网友:
正是需要的,太好了

网友(2014-02-03):
是需要。可以整和一下。做个视频机器人!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D:
朋友,你的模组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买的话能告诉价格吗

网友:
顶上, 楼主是好人,希望和牛人交个朋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的模组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买的话能告诉价格吗

大概六十多,论坛不是有个摄像头大神,你可以找他

网友:
这,速度不够快的吧。。。

网友(2014-05-04):
请问一下,上位机显示出现花屏了。是什么情况呢?求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E:
请问大神,为什么我把程序中while(1)去掉,单片机还是会不断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神,为什么我把程序中while(1)去掉,单片机还是会不断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

花屏一般是线不稳定(杜邦线),这个程序按下一次按键发送一帧图像

网友:
图像质量不是很鲜艳怎么破???

网友F(2014-07-18):
LZ我用VS2008打开你的上位机报错额,有办法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我用VS2008打开你的上位机报错额,有办法解决么?

我用的VC6.0,vs没试过

网友:
学习啦,正在使用中。顶!!!

网友:
请问楼主接收到的数据是什么文件格式的?

网友(2014-09-15):
老大厉害。长期潜水员要加油了 ,努力升级

网友:
51也能视频啊,强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VC6.0,vs没试过

vc6.0怎么打开上位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噢,感谢,知道了,出来 影子了,重影,

我试了一下,怎么还是一片黑,而且发了G也没接收,P3^0没有接怎么刷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神,为什么我把程序中while(1)去掉,单片机还是会不断发送数据到电脑上 ...

我试的没有啊,是不是上位机通信有问题啊?谢谢

网友:
希望这个上位机软件  不知是否开源的?

网友:
先mark一下,慢慢看!

网友:
老兵不死

网友G:
你好楼主,我也用了这款单片机调试ov7670,你的 你的摄像头供电是用转接口供的3.3V吗,其他引脚是5V的啊,我连上电路发现串口发送不了数据。希望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楼主,我也用了这款单片机调试ov7670,你的 你的摄像头供电是用转接口供的3.3V吗,其他引脚是5V的啊,我 ...

检查你的串口初始化函数,有没有开启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你的串口初始化函数,有没有开启中断...

谢谢楼主指导

楼主:
你的是有FIFO的模块吗?数据线连接是否稳定?
这说明串口发送没问题,你可以切换到彩条测试模式看看。
还有SCCB接口有木有上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是有FIFO的模块吗?数据线连接是否稳定?
这说明串口发送没问题,你可以切换到彩条测试模式看看。
还 ...

会是摄像头的问题吗,我用的模块跟你是一样的啊?杜邦线干扰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是摄像头的问题吗,我用的模块跟你是一样的啊?杜邦线干扰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

有这种可能性,你先检查一下寄存器读写是否一致,尽量不要用杜邦线。
杜邦线接触不好会导致有一个阴影,但是不是你这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可能性,你先检查一下寄存器读写是否一致,尽量不要用杜邦线。
杜邦线接触不好会导致有一个阴影, ...

今天调的还是那个老样子。。唉。。。楼主你的工程文件里面sccb_receivedata和OV7670_on();OV7670_off()没有调用,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楼主很强大 不用杜邦线  用什么线好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调的还是那个老样子。。唉。。。楼主你的工程文件里面sccb_receivedata和OV7670_on();OV7670_off() ...

这个没有关系的.估计很有可能是初始化没有配置好...SCCB总线通信问题,这个摄像头就是很头疼的,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建议提高时钟,开启彩色条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关系的.估计很有可能是初始化没有配置好...SCCB总线通信问题,这个摄像头就是很头疼的,会有些意想 ...

大神,能否加下Q,快被这个搞死了1446760628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能否加下Q,快被这个搞死了1446760628

......加了

网友(2016-05-08):
谢谢分享,刚好要研究摄像头,谢谢

网友:
赞一个,先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