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几句汇编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4-01-02):
上图,JNC 是不是使用错误了,JNC当C=0的时候跳转,岂不是马上就跳转了吗?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应当发到"51单片机"
SUBB A,#0x08
是A=A-0x08
开始时A为0
所以会产生借位,C为1
循环之后A才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应当发到"51单片机"
SUBB A,#0x08
是A=A-0x08

谢谢你,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