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最新CodeWarrior10.5性能分析

楼主(2014-01-02):
CodeWarrior10.5 自9月23日发布至今已整三周.到目前位置全球已有很用户开始或正在使用.

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 ... W-MCU10&tid=CWH

与以往版本的CodeWarrior 比较, 以下是我推荐CodeWarrior10.5的原因:
1. 安装文件更小
2. 调试和烧写速度更快
3.     增加了新功能:
- Kinetis MQX task-aware debug功能在Special, Basic, Standard 和 Professional版本中都能使用.
- Classic Project Importer 可用于导入CW DSC v8.3 的工程.
-异构多核调试可用于Qorivva and PX
- Eclipse Juno,分离视窗, 无数量限制断点调试, 简化下载过程等等

1.   1. 安装:
CW10.5不是升级包, 而是一个完整的安装包. CodeWarrior10.5需要一个全新的license.  10.4的license不能在10.5下工作.
如果客户在一年内购买过license, 我强烈建议现在到Freescale官网My Freescale 里去升级license到10.5.一年内升级license是免费的!
如果你的电脑上还装有其他老版本的CodeWarrior. 这些版本是可以共存的. 无需卸载以前的.
CodeWarrior可以根据用户使用的芯片来选择安装对应的组件.

2.调试和烧写速度提高:
我个人认为调试和烧写速度一直是CodeWarrior10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方面在CodeWarrior10.5中得到了改善. 通过\ P&E OpenSDA (OpenSDA V1.06 firmware)下载64 Kbyte的应用程序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比较数据:
§ MCU10.4: 13 秒
§ MCU10.5: 10 秒
烧写速度提高了25%.

让我们通过数据来看下如何10.5会更节省硬盘空间:
如果安装S08/RS08, ColdFire 和Kinetis/ARM:
§ MCU10.4:安装文件大小1.11 GB, 安装后3.2 GB.
§ MCU10.5:安装文件大小1.05 GB, 安装后2.4 GB
如果仅安装Kinetis/ARM:
§ MCU10.4: 852 MB 安装文件大小, 安装后2.2 GB.
§ MCU10.5: 684 MB 安装文件大小, 安装后1.4 GB

到目前为止, 原有CodeWarrior版本的工程在10.5下打开,运行还未发现任何问题. 不过我还是建议用户使用10.5时要新建一个workspace. 不同版本的CodeWarrior共有一个workspace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

3增加了新功能
列举几个如下

-    在以往版本Kinetis MQX task-aware debug功能只能工作于Professional版本. 10.5 Special, Basic, Standard 和 Professional版本中都能使用
-   Eclipse Juno,分离视窗

-   无数量限制断点调试
MCU诸如KL25Z 的硬件调试断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MCU10.支持Segger无数量限制断点调试.

-    Classic Project Importer 可用于导入CW DSC v8.3 的工程.

-   简化下载选项:
CodeWarrior10.5简化下载选项为: download, connect ,attach 和Custom.

Download: 复位目标板, 终止当前目标板程序的运行并下载当前程序
Connect: 复位目标板, 终止当前目标板程序的运行. 不下载任何程序
Attach: 不复位目标板, 不终止当前目标板程序的运行. 可以下载程序或修改程序PC指针
Custom: 用户自行设置Debug的连接选项

小结:
综上, CodeWarrior10.5更小, 更快, 并增加了更多新的功能. Eclipse Juno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视觉体验.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网友A:
license呢,没有用个啥.
IAR和JLINK很好,使用的广泛性和盗版是紧密联系的..
就象99se那样.呵呵.自然推广飞思卡尔,何不开放一下..养肥了再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呢,没有用个啥.
IAR和JLINK很好,使用的广泛性和盗版是紧密联系的..
就象99se那样.呵呵.自然推广飞思 ...

license 是要买的,
你可以下个代码限制版的用用。

网友B:
对飞思卡尔来说放下身段不容易啊……

几年前就发现,和ST等公司密集的巡回推广会+送板子相比,飞思卡尔非要在华侨城洲际大酒店包个两天,纯粹是土豪做法,效果很有限……还有一年先在音乐厅开会,再搞一堆大巴拉人去五星大酒店吃饭……

网友C:
看着挺炫的,和TI的CCSV5有的一拼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license 是要买的,
你可以下个代码限制版的用用。

能不能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挺炫的,和TI的CCSV5有的一拼啊!

呵呵,回头我会发几个用CW配置的小程序出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给个链接,

当然可以,代码限制版,离线可用的,链接如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lgfil ... 10.5_SE_Offline.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飞思卡尔来说放下身段不容易啊……

几年前就发现,和ST等公司密集的巡回推广会+送板子相比,飞思卡尔非 ...

呵呵,目前在走大众路线,技术支持惠及网友。
所有,有问题直接在坛子里问,我会尽快回答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代码限制版,离线可用的,链接如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lgfiles/devsuites/MCU/CW_M ...

谢谢, 我去下个试试,这个版板的限制主要是对哪些方面限制 ?  可以用来编绎调试测式自己写的用于学习的小程序吗 ?

网友E:
目前电脑最大的就是CW了,不过还是keil和IAR用起来习惯,CW打开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电脑最大的就是CW了,不过还是keil和IAR用起来习惯,CW打开慢

是的,还是看个人习惯,如果在调试模块的时候遇到问题,也可以用CW的PE生成一下代码,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能不能CRACK掉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目前电脑最大的就是CW了,不过还是keil和IAR用起来习惯,CW打开慢

发现慢了,就删掉 workspace里的.matadata文件夹在重启下Codewarrior 会快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发现慢了,就删掉 workspace里的.matadata文件夹在重启下Codewarrior 会快很多

.matadata 这是什么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tadata 这是什么文件?

这个文件是用来记录CW打开的工程等信息。

网友G:
10.4 的用更新上不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4 的用更新上不去啊。

有10.4也够用了,不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tadata 这是什么文件?

metadata里有工程的历史信息. "The local history can get rather large, depending on the settings. If you want to have a look, then see the .metadata\.plugins\org.eclipse.core.resources folder inside your workspace which can grow up to several hundreds of MBytes. And if the local history is too big, this might slow down the exit of Eclipse, as Eclipse is compacting that information at that time."
另外还有workspace的配置信息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4 的用更新上不去啊。

10.4不能直接升级10.5. 10.5是个独立的软件包, 直接装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代码限制版,离线可用的,链接如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lgfiles/devsuites/MCU/CW_M ...

谢谢哈,代码多大的现在呢,,

网友H:
请问对dsc的一些兼容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还是看个人习惯,如果在调试模块的时候遇到问题,也可以用CW的PE生成一下代码,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 ...

请问,目录下定义了个头文件后,在C文件中包含,提示找不到头文件。需要设置什么吗?
代码限制是多大?

网友A:
晕,你们问了这么多,不就要LZ要个授权许可,或者破解补丁...受不了兄弟们.

不过说回来,我了解在一些科研院校,这个片子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不知具体有什么特点和技术指标.望解惑

网友J:
过来围观,正在选型K系列的

网友:
Eclipse的速度就是慢...........不如IA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目录下定义了个头文件后,在C文件中包含,提示找不到头文件。需要设置什么吗?
代码限制是多大? ...

1:路径加进来了吗?
加路径方法如下:

2:代码限制问题:
Codewarrior 10.x:

64K byte For ColdFire+, V1 ColdFire, DSC, Kinetis L Series,128KB for Kinetis K Series and V2-V4 ColdFire,512KB for Qorivva and PX derivatives。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对dsc的一些兼容吗

CW是支持DSC的。
安装的时候选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你们问了这么多,不就要LZ要个授权许可,或者破解补丁...受不了兄弟们.

不过说回来,我了解在一些科研院校 ...

您是想了解我们的芯片的特性吗?
我们有几个扫盲贴,您可以先看一下
K系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663-1-1.html
KL系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656-1-1.html
KE系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66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过来围观,正在选型K系列的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的支持,如果选型中遇到问题,可以发个帖子,我会回答你的。

网友K(2014-02-28):
工具栏中间有那么大一个空白,不知道这几个程序员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工具栏中间有那么大一个空白,不知道这几个程序员是什么意思?

你想问什么?
你指的这个吗?

间距还好吧,软件不都这个样子的?

网友L(2014-08-25):
请问楼主下载CW 10.6 用免费版的license开发ke02系列代码限制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下载CW 10.6 用免费版的license开发ke02系列代码限制多大?

这个好像是128K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下载CW 10.6 用免费版的license开发ke02系列代码限制多大?

见这个图片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B%E4%B8%80%E9%A1%B5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下载CW 10.6 用免费版的license开发ke02系列代码限制多大?

一般的开发完全够用了,如果不够用,直接换其他软件,这个好像破解的比较少。

网友L:
这个KE02最大只有64K

网友:
这不是说对KE02来说就是免费的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KE02最大只有64K

是的,所以这个完全是够用了。拿到板子了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是的,所以这个完全是够用了。拿到板子了吗?

一够1000就换了,帖子都发了。结果MDK和IAR版本都太老建工程找不到芯片。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一够1000就换了,帖子都发了。结果MDK和IAR版本都太老建工程找不到芯片。

哈哈,直接用CW10.6呗,先玩玩PE,感受下PE的快捷。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哈哈,直接用CW10.6呗,先玩玩PE,感受下PE的快捷。

正在下载,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在下载,有点大。

好的,有问题随时交流。

网友:
围观一下,下一步了解一下K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