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reedom-kl25z官网usart例程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1-02):
问题描述:
freedom-kl25z官网usart例程一共有两个,分别为LQRUG_uart_ex1与LQRUG_uart_ex2,两个例程都是用的usart0.
LQRUG_uart_ex1例程中用的管脚为PTA14,PTA15,查看原理图,这两个管脚么有接到OpenSDA芯片上,但是在开发板上运行该例程,是执行正确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kl25芯片内的串口是连接的吗?请各位大虾指教?
LQRUG_uart_ex1的例程用的是pta1,pta2,这两个脚是直接接到opensda芯片上的,这个可以运行。

网友:
我估计啊,你那库是不是写死了,在程序写的是PTA14,15,但是库文件里面默认就写成PTA1,2了

网友:
我的KE02z的opensda也是当做串口用的

网友A:
你好,刚看了一下。
其实对于例程1,它在启动代码的时候就已经配置了相关的串口引脚情况。
如下可见。

你说的对,如果是FRDM的确是接到PTA1,2的
如果是TOWER则接到PTA14,15.

然后,程序在主函数中,
又配置了PTA14,15,对于FRDM来说,
相当于UART0在不同的引脚的复用功能都开启了,如下图所示,如果你测试会发现,不仅串口(PTA1,2)和上位机通信,
跟踪PTA14,15也是可以发现波形的。

其实,主程序中配置port口是不需要的,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刚看了一下。
其实对于例程1,它在启动代码的时候就已经配置了相关的串口引脚情况。
如下可见。

非常感谢,受教了!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受教了!明白了!!!

不用客气,也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以后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还麻烦您在标题上面加上“已解决”
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也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以后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还麻烦您在标题上面加上“已解决 ...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