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基准电压源每次上电输出的电压是否不一样?

楼主(2014-01-02):
请问基准电压源每次上电输出的电压是否不一样?如果不考虑温漂的话,输出电压误差都会在初始精度的范围内?

网友:
是的,有的基准会标一个恢复时间

网友:
你用的位数很高?透露下细节先。

网友:
如果温度变化剧烈的话,差一点的基准会有一点点浮动。

楼主:
比如LM4040AIM3-5.0,初始精度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