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1000A电源并联均流电路,采用UC3902芯片,请教各位

楼主(2014-01-02):
首先附分流部分电路图
现在问题是单块板调试,上电后IOUT3902端加100mV时,CURFB没有输出,始终为0V,SH+端输出为0.3V左右,而且不稳定,SH-接地,按照手册里面放大器是40倍,我100mV输入SH+端应訪会有100mV*40=4V,不知道什么原因,随便把UC3902的资料也传上来

楼主:
怎么没人啊?自已先顶一下

网友:
1000A?干嘛用的 这是

网友:
电焊之类的?

网友:
很强悍的电源……手指粗的钢筋搭上去估计都不到额定负载,直接瞬间烧化……

楼主:
是电镀电源,1000A算是小的了,最大的有8000A

楼主:
没人用过这个芯片啊?在线等啊

网友(2016-01-04):
我用的着

网友(2017-02-20):
太高大上了,攀不起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并联的,单体10000A,再根据要求用该单体任意并联

网友(2024-03-16):
10年了,老前辈啊,我现在才开始接触电源并联。

网友:
现在都是CAN总线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