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为什么不产生闹钟中断?

楼主(2014-01-02):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
Write_Ds12c887(REGISTER_A, 0x20);
Write_Ds12c887(REGISTER_B, 0x26);
中断设置是这样的:
EA = 1;
EX0 = 1;
IT0 = 1;
我测过,外部中断没问题,用下降沿能触发,在测887的IRQ引脚时没到闹钟中断时是低电平,480mv左右,请教:为什么不能产生中断呢?

网友:
别研究这个了,又大又不好买。

网友:
好像要在中断中清一下寄存器C的标志位!好像是这样

网友(2019-09-11):
闹钟中断发生时寄存器C中AF标志位置位且寄存器B中第5位打开,闹钟寄存器秒、分、时都需要设置,且与实际秒、分、时都相等才会触发中断。
规格书上这么说。DS12C887简单好用就是占地方。

网友:
妈耶    DS3231SN 它不比12C887便宜吗?  不香嘛?

网友:
DS12C887还能买到货吗

网友:
怕是课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