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版本管理的问题

楼主(2014-01-02):
大家开发FPGA时是怎么管理版本的?有没有使用版本管理软件?或者大家觉得哪个版本管理软件比较适合FPGA?谢谢啦

楼主:
svn能嵌入编译器么?还是每次编译完再人工入库备份?这样的话万一忘了怎么办?

网友A:
嵌入编译器?有必要吗
又不是就只有工程代码
还有很多参考资料、测试程序等等
每天下班的时候提交下、一两分钟而已

网友:
git挺好,什么代码都拿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入编译器?有必要吗
又不是就只有工程代码
还有很多参考资料、测试程序等等

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工作,分工很多模块,而且升级频繁,总有时候会忘记入库。所以管理软件如果结合编译器,这样想要得到版本必须入库才能编译,这样岂不是防止的遗漏入库么?或者说还有别的办法能防止有些版本被遗漏入库么?

网友B:
嵌入编译器?应该是嵌入IDE吧?
altera和xilinx的IDE貌似可以在编译前后执行一个自定义脚本的,在这个脚本里干版本管理的活就行了。

网友:
git是你的不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嵌入编译器?应该是嵌入IDE吧?
altera和xilinx的IDE貌似可以在编译前后执行一个自定义脚本的,在这个脚本 ...

嗯,我也看过vivado有类似的参考,但大家有没有这么做呢?这么做对于习惯于guii的开发人员是不是不好普及?或者有没有非脚本的方法?或者大家都是怎么保证版本按时入库的(这是我最想问的问题)?谢谢

楼主:
还有人能回答下我不?

网友(2015-03-20):
我也是SVN

网友:
SVN或者Git,显然,看你熟悉哪个了。
先入库再编译是个很糟糕的主意。要入库的代码一般总得保证没有错吧。

网友:
用脚本的话,不好还原吧?如果后面要修改呢?
公司还在用vss

网友:
其实用哪个都行,关键是养成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