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倍频的问题

楼主(2014-01-03):
我准备选择友晶的  Altera DE0-Nano 开发平台  它使用的是Cyclone IV EP4CE22F17C6N芯片  本地输入时钟是50M ,请问一下  这款芯片最高能倍频到多高? 管脚输出能否达到100M以上?

网友A:
Cyclone IV的内部PLL很好用的,输入50M时钟,内部可以运行在200MHz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B:
有PLL  这个倍频的问题 根本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yclone IV的内部PLL很好用的,输入50M时钟,内部可以运行在200MHz

谢谢  你的回复 我现在是在毕业设计选芯片  所以问问 IO输出能有多高 是否可以到200M  数字电平不失真?

楼主:
谢谢 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LL  这个倍频的问题 根本不用考虑。

我想问的是 用altera自带的PLL  最大这个芯片可以倍频到多少 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你对于100M是可以出的。但是这个波形。。。如果你用了差分的信号。还是可以忍受的。

网友C:
内部最高的时钟线是40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最高的时钟线是400M

谢谢您的回复  我要是想端口输出100M时钟 保证波形还能看的话 就必须使用ALTLVDS参数化宏功能模块是吧?    还有一个关于内部时钟频率,你您说内部最高能到400M,  我现在采用的时钟恢复是过采样(10倍),也就是说我最大输入速率可以是40M(是否也需要ALTLVDS 输入)?  不知道我以上的理解是否正确  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要是想端口输出100M时钟 保证波形还能看的话 就必须使用ALTLVDS参数化宏功能模块是吧?  ...

啊。那个IO100M还是可以正常识别的。就是过冲挺大的。然后内部的时钟400M是里面的极限时钟速度了。你这个最好不要搞这么紧。出现冒险的可能性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那个IO100M还是可以正常识别的。就是过冲挺大的。然后内部的时钟400M是里面的极限时钟速度了。你这个 ...

明白了  真心谢谢 你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真心谢谢 你的回复

话说10倍的过采样。才提高多少分辨率啊。有必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10倍的过采样。才提高多少分辨率啊。有必要么。

是这样的,我自己写的CDR程序,可能不能保证5倍过采样就能正确恢复吧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实验室做的是大气激光传输,现阶段我没办法区别我的网口程序的错误率,激光传输的误码率还有CDR恢复的错误率,所以为保证整体系统误码率的降低,我是10倍过采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自己写的CDR程序,可能不能保证5倍过采样就能正确恢复吧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实验 ...

啊。只是为了时钟啊。这估计差不多。原来只做过的AD和扩频的过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