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管脚分配问题

楼主(2014-01-03):
GLA为例化的PLL中的输出时钟,求助啊,一直不能分配成功

网友A:
是再Smart Designer里面布线的吗?还从来没有遇到GLA分配不成功的情况……

楼主(2014-02-24):
引用 网友A:
是再Smart Designer里面布线的吗?还从来没有遇到GLA分配不成功的情况……

已解决,谢谢